怎么求渐开线齿轮啮合时的曲率半径和速度

楼主(2015-11-05):
用齿轮啮合原理怎么推呢?求助

网友A:
一对齿轮在传动过程中,各对牙齿逐对分别接触,就是所谓啮合。各对牙齿的接触点,总是落在啮合线上,这条所谓啮合线,是这对齿轮的基圆的内公切线。
所谓某个啮合点(接触点)的曲率半径,就是在啮合线上,这个点到基圆切点的长度,也就是渐开线发生线的长度。
从某啮合点A向基圆作切线,切点为B,AB长度就是点A的曲率半径,点B是A点的曲率中心。

网友(点评):
经典做法是: 1 对渐开线参数方程一次求导和二次求导, 2 代入高数讲的曲率公式。

网友:
在啮合点上画出以二个外啮合齿轮圆心所做的圆,测量二个圆的直径,就可以根据初等数学的原理计算出啮合时各齿轮啮合点的曲率半径了。能用初等数学的就不用高等数学,能用高等数学解的题,就得用高等数学去解,学过的东西,要尽量用起来,才不算浪费了曾经学习的时光。如果牢记了球体积的公式,却偏要用多重积分去求,应该称为是高射炮打蚊子了。但如果要你求随机的渐开线长度,你每次要画二维图去截取后进行测量,就闹笑话了,就得用线积分去列出通用公式,代入求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对齿轮在传动过程中,各对牙齿逐对分别接触,就是所谓啮合。各对牙齿的接触点,总是落在啮合线上,这条所 ...

我知道这个,但是想用齿轮啮合原理求,最近在学齿轮啮合原理

网友(点评):
一对齿轮在传动过程中,各对牙齿逐对分别接触,就是所谓啮合。各对牙齿的接触点,总是落在啮合线上,这条所谓啮合线,是这对齿轮的基圆的内公切线。

网友(点评):
这不就是啮合原理吗?

网友(点评):
所谓某个啮合点(接触点)的曲率半径,就是在啮合线上,这个点到基圆切点的长度,也就是渐开线发生线的长度。 从某啮合点A向基圆作切线,切点为B,AB长度就是点A的曲率半径,点B是A点的曲率中心。

网友(点评):
这不就是按照啮合原理,求啮合点的曲率半径吗?

网友(点评):
你说你知道,很好。就按你知道的建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对齿轮在传动过程中,各对牙齿逐对分别接触,就是所谓啮合。各对牙齿的接触点,总是落在啮合线上,这条所 ...

只会用标准的推,不会用向量,曲面曲率,那种微分几何的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