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olidworks断裂视图

楼主(2015-11-05):
solidworks工程图出一根轴的工程图,想用断裂视图,但是由于断裂线包含了轴的中心位置,无法在断裂线之间生成中心线,请问应该怎么解决。我后来是用的在中心线两侧分别做了一对断裂线解决的,但总感觉不如从中间断裂合适,望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不可能的,与有没有断裂线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的,与有没有断裂线无关。

可是我在做工程图的时候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啊,中心线不显示

网友B:
是没断裂之前有中心线面断裂后就不见了?还是本来就设置不显示中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没断裂之前有中心线面断裂后就不见了?还是本来就设置不显示中心线

没断裂之前可以显示中心线,断裂之后中间径向的中心线就不显示了

网友:
刚试了一下 是没有呢 同求解惑

网友:
分两段断裂,中间的中心线留着。
断裂里面有中心线的,肯定不会显示。有尺寸的也不会显示,你可以试试

网友A:
把断裂线放在中间是很奇葩的,你要明白断开画法的初衷是什么,是零件在某一方向的尺寸过长,单纯的图纸比例已经无法解决视图清晰这个目的,所以才要把零件断开来画。但尺寸和各图形要素一个都不能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断裂线放在中间是很奇葩的,你要明白断开画法的初衷是什么,是零件在某一方向的尺寸过长,单纯的图纸比例 ...

我还经常放在中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