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加搪500长的孔怎么测两头到底面基准的中心距差不差

楼主(2015-11-05):
500长的箱体两头有孔 卧加w轴伸出400长 搪玩后中心到底面距离怎么测量

网友A:
间接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间接测量

请问怎么直接测量?什么量具?

网友:
你上传图纸,看了才知道具体方式

网友:
这个看你的要求精度,然后决定用什么量具。其实高度尺可以测量的

网友:
这个看坐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