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关于G94,G95,G98,G99的问题

楼主(2015-11-05):
有的机床用G98和G99来设定进给是mm/min还是mm/r,有的机床用G94和G95,非常困惑,请教,那些机床用G98和G99来设定进给单位,此时G94和G95为什么指令?哪些机床用G94和G95来设定进给单位,此时G98和G99为什么指令?

网友:
详见厂家编程手册

网友:
车:G98/G99每分钟/每转(G94好像是外圆的什么循环来着),以每转进给为主
铣/加工中心:G94/G95每分钟/每转(G98/G99是钻孔循环的回退平面选择),以每分钟进给为主,攻牙以每转为主

网友(点评):
我这,有的加工中心用G94G95来设定进给单位,有的加工中心用G98G99来设定进给单位

网友:
楼主去查询ISO的G代码就明白 ISO中G代码分为A B  C三种

网友:
同意3楼观点

网友A:
怎么听着像数控车程序
%
N0010 G94 G90 G71
N0020 G92 X0.0 Z0.0
N0030 G97 S308 M03
N0040 G94 G00 X206.6 Z100.
N0050 G96 S200 M03
N0060 G01 Z-3.5 F2.
N0070 G95 X209. F.3
N0080 X317.116
N0090 X447.916 Z.5
N0100 X446.218 Z1.349 F2.
N0110 G94 G00 Z46.5
N0120 X206.6
N0130 G01 Z-7.5
N0140 G95 X209. F.3
N0150 X247.032
N0160 G03 X264.534 Z-5.108 R22.2
N0170 G01 X317.116 Z-3.5
N0180 X315.42 Z-2.651 F2.
N0190 G94 G00 Z42.5
N0200 X206.6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听着像数控车程序
%
N0010 G94 G90 G71

这个车什么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