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液压油的凉热为什么影响卡盘夹紧力?

楼主(2015-11-05):
一数控车加工后,工件圆跳动不稳定,直径良好,根据跳动情况,分析原因是卡盘夹紧不良,但是多次调夹爪也不好,后发现”越干越好”,既加工件数越多,跳动越稳定,怀疑是开班时液压油凉(东北地区,已入秋季,早晨较凉),致卡盘液压压力低,夹不住活,目前的解决办法是在开班前先用废活空运转0.5-1.0小时,再加工则基本OK,

请教,问什么油凉时卡盘夹不紧?

网友:
温度低了,液压 油粘滞度很高,会影响减压阀工作吧。

网友:
换冬季用液压油或者搞个液压油箱电加热,液压油的黏度是和温度密切相关的,温度越低黏度越高,传递动力越差。温度再低些恐怕都会变成果冻状的东西了,彻底罢工。

网友:
如果确定是油粘度引起的,可以使用电加热器,或者关掉泵出油球阀,直接让油溢流(溢流压力可适当提高),等同于机械能加热(不建议长期、经常使用)。
对于油液的温度,对于不同油类、不同泵会有不同的温度控制范围,机械设计手册第五册21-120有相关的参考资料

网友:
我倒是觉得夹紧力影响不是特别大,主要是温度对机床精度和稳定性的影响较大

暖机后机床达到热平衡,机床才会达到稳定

暖机不仅仅是‘暖’液压油,对主轴丝杠床身‘暖’一下,机床干活才好

网友(点评):
他这好像是典型的主轴轴承引起的。

网友:
@逛逛论坛

大侠,您是说轴承出了问题?

网友(点评):
主轴轴承有点“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