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着解释一下这些标记什么意思

楼主(2015-11-05):
今天晚上坐在这里统计备件库入库的部品,拿到这个东西明知道它是两位五通双控阀,但是看它上面的图形是头晕了,
我圈出来的分别是什么意思,上面带箭头的实线和“T”代表什么,怎么去给别人讲解这个图形。

网友:
那个不是T,是这个油路在这个位置不通的意思,实线箭头代表油路的流通方向。

网友:
这是两位五通阀  LZ你去看一下液压基础吧

网友:
楼主液压基础要学好啊~

楼主:
声明一下,这个是亚德客的气动电磁阀。

网友:
A、B是出气口,R、S、是排气口,P是进气口。

左边和右边的框其实是一样的,只是表示两种状态各口连接状态,所以可以通过这个框判断是几位的。

ABRSP共有五个口,所以是五口两位,或者两位五通都差不多的。

P是进气口,就是进气的管子接到这边,中间的箭头指的是各口两通状况。左边这位就是R口是封闭的,其实就是没气过来。P口进气从A口出去,这可以是气缸的活塞一侧。活塞的另外一侧需要出气,也就是从B口出来,通过S口排除,一般RS都是连接消音器。
同理,右边的位置就是进气口P进气到B口,A口排气至R口排除。
看看百度的动态图片可以更形象。(这是三位的,请注意 ,原理都一样)

网友:
6楼解释得很形象,为你点赞

网友:
亚德客双位双电控电磁阀,P进气,R、S 装消音器,A、B接气缸

楼主:
感谢六楼的图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