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帮俺掌掌眼,这是怎么整的?

楼主(2015-11-06):
一个绗磨杆,中间处手摸有磨砂感。在铝上拉一拉也不掉渣。
目视其中有星星点点的亮点。像电着金刚砂。
此处只是与砂轮装配处,除了增大摩擦没必要电着金刚砂。
大神们帮忙指点指点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喷砂

有点像,图中是我公司喷砂对比。
相同点都有亮亮的东西,但粗糙度明显不一样呀。
是否在喷砂前还有别的表面处理工艺?

网友:
拿水洗一下

网友B:
简单的喷砂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喷砂

表面易生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喷砂

发白的是我公司粗粒喷砂。
粗糙度,和外观有点不一样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清洗

调查了一下,喷砂后白色,我公司成品为灰白色。
与目标件粗糙度明显不同。我司表面太光滑。
请教,如何使粗糙度变差,喷砂前是否还有腐蚀工艺?
是否还有其他表面处理工艺可达到目标件效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发白的是我公司粗粒喷砂。
粗糙度,和外观有点不一样呀

喷砂本来就有不同的粗糙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喷砂本来就有不同的粗糙度

我司是36粒度
看照片,感觉好像前面貌似有腐蚀工艺

网友:
喷砂,只不过有粗细之分。只知道这么多,欢迎补充,让我也学习下!

网友D:
楼主可以提供一下这个地方的台阶段差吗?

从目视效果来,不是喷砂也不是腐蚀出来的?

其实要是有一根报废的,切开来看下最好的,不知道楼主是否舍得,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司是36粒度
看照片,感觉好像前面貌似有腐蚀工艺

那不是什么腐蚀工艺,就是生锈,如果喷砂后不作后续表面处理很容易生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提供一下这个地方的台阶段差吗?

从目视效果来,不是喷砂也不是腐蚀出来的?

单边段差0.05
大神,有没有可能是电镀金刚砂?

这回我是要山寨这个,一根样品,是好的。碰不得呀~~~

网友E:
可能是喷丸处理吧。 喷丸处理也称喷丸强化,是提高零件疲劳寿命的有效方法之一,这里轴需要的就是提高零件疲劳寿命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边段差0.05
大神,有没有可能是电镀金刚砂?

从50微米的角度来看可能是电镀金刚砂的,但是怎么会这么黑呢?金刚砂电镀应该是偏黄色的

如果你没有时间效应,也舍不得破坏,可以寄给我看下,我再给你寄回去,哈哈

其实可以在表面处理过的位置切割一小块下来,不影响你的尺寸量测的,相信性能什么的你们也测试好了

啊,看了你一下IP,吉林的,有点远。。我在杭州呢

网友(点评):
我就只能给一分吗?确实有点偏黄,应该是电镀金刚砂。最初我也感觉像电镀金刚砂,除了增加摩擦好像没别的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喷丸处理吧。 喷丸处理也称喷丸强化,是提高零件疲劳寿命的有效方法之一,这里轴需要的就是提高零件 ...

喷丸处理是喷砂的日语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不是什么腐蚀工艺,就是生锈,如果喷砂后不作后续表面处理很容易生锈的

拿着你已经喷好的产品做一下盐雾试验你就知道了

网友F:
这是珩磨杆吗?我感觉像是绞珩杆,好像带锥度

网友:
你这不会是电镀的金刚石都磨损完了吧?电镀前表面会喷砂,就这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珩磨杆吗?我感觉像是绞珩杆,好像带锥度

厉害呀,能给俺讲讲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像,图中是我公司喷砂对比。
相同点都有亮亮的东西,但粗糙度明显不一样呀。
是否在喷砂前还有别的 ...

喷砂的砂粒直径不一样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厉害呀,能给俺讲讲吗?

珩磨杆是配珩磨油石的,得配上连接器、顶针、推片几个配件一起才能用,而且得在珩磨机上才能用,你这明显不是。
你这像电镀绞珩杆,一根光棍,上面镀点金刚石。大端直径后面有螺纹连接的,也有简单的跟钻床连的。
你是怎么用的我很好奇

网友:
引用 楼主:
喷丸处理是喷砂的日语说法

不是的哦,喷丸和喷砂是有差别的,你可以百度一下,喷丸和喷砂的设备也不一样的

但是喷丸也不是这种外观的,

我这个图片的大力钳就是抛丸(抛丸和喷丸也不一样,动力源不一样,但是外观几乎一样)的

网友:
或者你们喷砂的砂粒也是有差别的

用日本铁砂试一下,可以喷出有点亮晶晶的颗粒感

几十不知道你手里的粗糙度怎么样,哈哈,不摸到手上,是在无法最终判定,

特别是你这根样品是旧的

楼主:
综合回复以下
谢谢各位大神,涨不少知识。
我始终以为喷丸和喷砂是一样的。被我回复的兄弟,不好意思了哈。
手感有点像最细的砂纸,1000号的?

用途,汽车连杆小端孔最后一步,绗磨。

网友D:
引用 楼主:
综合回复以下
谢谢各位大神,涨不少知识。
我始终以为喷丸和喷砂是一样的。被我回复的兄弟,不好意思了哈 ...

形状性能测试完了还是切开一点点看下吧,这样更靠谱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形状性能测试完了还是切开一点点看下吧,这样更靠谱一点

电镀金刚砂,我准备这样整了。
不能切呀,要还的。
谢谢啦~~~

PS:杭州是个好地方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镀金刚砂,我准备这样整了。
不能切呀,要还的。
谢谢啦~~~

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纠结吗?

因为按照你说的用途,我看不到电镀金刚砂的必要,这个是我最纠结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纠结吗?

因为按照你说的用途,我看不到电镀金刚砂的必要,这个是我最纠结的地方

这也是我开篇纠结的地方
瞎搞吧~~不行再说不行的。

我公司喷砂就两种,300和36,喷出来太光滑了。

网友(点评):
买点铁砂或者菱形钢砂,喷喷看

网友:
来涨涨知识

网友:
化学蚀刻

网友(2016-01-06):
引用 楼主:
发白的是我公司粗粒喷砂。
粗糙度,和外观有点不一样呀

喷砂很讲究的,你试试粗砂,表面就会粗糙很多。

网友(2018-09-07):
上面有哥们说了,你这不是珩磨杆。是铰珩杆,类似于珩磨作用。但一般外面带铰珩套的,里面杆子是光的,可调节直径的呀。难道你这是整式的?

网友:
里面杆子是有一个很小的锥度的,通过调整外面磨套位置来调整外径。这个直接关系到加工孔径大小。喷砂完以后影响锥度反而不好。英格斯或善能是做个的数一数二的公司。建议购买他们的杆子来做参照。(感觉你这个就是放久了生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