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表面处理需要做去氢处理

楼主(2015-11-06):
硬度达到50HRC的钢材,所有的电镀后都有做去氢吗

网友:
看使用场合 工况载荷等 一般合金钢对氢脆敏感  提别是含某些特定合金元素的钢材,楼主可以查阅相关热处理,表面工程的资料

网友:
首先要弄明白氢脆来自于哪里?

一个是前处理的酸洗和阴极电解除油,还有一个是电镀沉积金属的种类不同,引起的氢脆结果也不一样的

具体的可以百度一下,挺详细的

建议有条件的和有风险存在的最好选择做去氢工艺,200度4个小时,一条网带炉的事情,不是很复杂的

至于楼主说的HRC50,看什么工件了,最好去氢处理

网友:
楼主的HRC50是用来提高强度还是耐磨(表面)
,整体HRC50本身就脆性大,如交变重载的有必要去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