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加工中心坐标原点丢失怎样重新设定

楼主(2015-11-06):
求高人详细指点,我公司有一台森精机NH-6300加工中心,由于信号线损坏坐标原点全部丢失,请教各位大仙怎样快速准确的重新设定坐标原点?

网友:
如果是FANUC系统,可试试如下:
1、先将1815#5设0,用增量方式;1815#4设0当前位置不是参考点
2、关机重启,移动轴到参考点附近(保证电机转一转以上)
3、选择回零方式,并按轴正向移动,该轴就会找下一个栅格信号,该点即为参考点,然后将1815#5、#4设为1
4、关机再开即可。

补充内容 (2015-11-9 11:40):
有道理,以上是绝对编码器的方法。

网友(点评):
首先,应该问一下人家用的是绝对还是相对编码器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