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一台电表面处理的设备

楼主(2015-11-06):
就是利用电解液,能在金属表面氧化着色、电泳着色、雕刻(蚀刻)。
哪位能给推荐几个供应商,我在上海。
谢谢!

网友:
流程及药水商确定了没?

网友:
这个是完全三套不同的设备

氧化着色,如果是钢铁件,那么应该用的是化学氧化,如果是铝件,那么要用电化学生成阳极膜

电泳着色,和阳极氧化有类似,但是又有不同

蚀刻,更不一样的设备

看的你描述,你是要做小样的小试线?中试线?
还是要大批量生产的量产线?

小试线,那么氧化着色(不管是钢铁还是阳极氧化),电泳着色先,都是1-2万块就可以搞定的,中试线,可能在3-5万块,也可以将就玩玩
如果是量产线,那么都是几十万上百万一条的?

蚀刻不一样,小试线就要好几万才能配套,在阿里巴巴或者淘宝就可以买现成的,包括,喷涂(一把喷枪1000块左右,便宜的50块),一台曝光机,便宜的几千块,显影机可以用脸盆替代,转盘蚀刻机牙也要2万块左右,
但是成套设备,量产,至少也要50万以上,才能搞得七七八八,

以上,我说的量产设备都是中等水平的,别拿烂货来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