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锥度放样,而得到一个圆环开口的尺寸

楼主(2015-11-06):
如上图,开口后折一下就可以得到下面那种样子。曾经见别人算过,但是具体怎么算的不知道。
SW有这个功能么

网友A:
很简单的
方法一、手算:
1、算圆周长
2、圆周长=扇形弧长
3、弧长都知道了,就可以算角度了

方法二:三维软件钣金件都有这功能的

方法三:下一个钣金件展开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的
方法一、手算:
1、算圆周长

SW这个软件有,但是我没用过钣金,怎么用的啊>?

网友B:
有钣金放样软件,直接出CAD数据,也可以用SW展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钣金放样软件,直接出CAD数据,也可以用SW展平

能具体说一下么》?

楼主:
我用展平工具 出来是这样的。这样折弯太浪费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