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图标注的尺寸颜色在那改?

楼主(2015-11-06):
如图上的粉红色改成黑色怎么做?截图上来讲解下!

网友:
首先那不是普通的标注,是dimxpert尺寸

其次修改其默认颜色的方法如下:

网友:
你这个是用DimXpert注解的吗?如果是就在 选项→颜色→注解,DimXpert,编辑一下颜色就行了。其他颜色也在这里面改的。

网友:
没玩过这个,不懂

网友(2015-12-24):
谢谢,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