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平键在地面如何固定的问题

楼主(2015-11-06):
请问大侠,22x14的平键,每根1米长,我想摆在地面上当轨道,如何固定在地面上比较方便?我是想在每根平键两端用扁铁焊接,扁铁用膨胀螺栓固定。感觉这个方法太笨了,本人菜鸟一个,有没有大侠给个建议,不胜感激。

网友A:
是给模型火车作轨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给模型火车作轨道吗

不是,平键要做明轨,不能把平键挖坑固定,你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B:
直接放地上就能当导轨,这要求也真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放地上就能当导轨,这要求也真低

我们是粗制滥造的,要求不高,就是这个固定怎么样好看方便些,尤其耐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是粗制滥造的,要求不高,就是这个固定怎么样好看方便些,尤其耐久

那还得看上面的东西重不重,地板平不平,如果都没要求,直接健上打孔往下把。。。。。

网友:
键槽打沉头孔固定!

网友C:
不如平健上头尾锁两块定位块,然后固定定位块到地面,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如平健上头尾锁两块定位块,然后固定定位块到地面,应该可以

定位块如何固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