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液位传感器,请推荐

楼主(2015-11-06):
液位传感器,测量玻璃管中液位,玻璃管外径22内径16,传感器测量有效长度350mm,精度1-2mm,微型。
了解情况的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这样的产品市面上应该有很多的吧。

网友:
电容式液位传感器。电容式接近开关也可检测物料可能精度差点。

网友:
LZ要采购,还是自己开发?

楼主:
开发一个手压泵的检测试验台,要选用一种液位传感器,要能测量每按压一次的泵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