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低频振动对主机的影响,请教

楼主(2015-11-06):
各位社友,大家好。目前做了一款产品使用两轴承,客户反映振动值大。我想是不是和轴承的低频振动有关,是低频振动数值越小越好,还是与高频振动值也有关?

谢谢各位社友赐教.

网友:
虽然我一点不懂震动...但是这种帖子最好贴个图...老手会告诉你轴承布置的优劣

网友:
先不要上来怀疑轴承嘛。拉不出,怪茅坑了。先看看自己设计的,安装的有无问题。

网友:
提问的时候说的清楚明白点不好吗?
还是只是来发牢骚的?

网友:
就是,贴个图,或者图纸给大家看看,在帮你解决

网友:
请想办法调整一下轴承间隙,该处轴承游隙最好设计成可调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