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元分析中的热处理后材料属性问题

楼主(2015-11-06):
在用SolidWorks做有限元分析,因为要分析件(材料:GCr15)是经过热处理的,请问哪位大侠知道如何修改材料的力学性能(如屈服强度等)吗?或是有什么方法解决这种问题吗?

补充内容 (2015-11-9 10:27):
想知道GCr15热处理(淬火加低温回火)后的力学数据,如屈服强度、张力强度等。

网友:
自定义材料

网友A:
热处理会改变材料的表面硬度,但仅仅是表面的,几个微米,对于整个材料的属性没有大的影响。
话说这个问题以前有人提过的。答案就是上面我说的。

网友B:
如果是力学线性分析,影响结果的只有弹性模量和泊松比。

网友:
想问有没有有限元的学习资料,求大师分享啊,谢谢

网友:
1,先找材料手册,找出热处理工艺对应的材料性能,屈服强度,拉伸强度。表面硬度。
2,根据你分析的类型,是表面接触,还是截面应力计算来确定你用什么性能来作为评判标准。
3,是否涉及到非线性分析,材料有无屈服。屈服的另说。
基本的分析流程这样。
有什么其他问题,可以单独找我。

网友(点评):
大侠,一看你就非常专业,我最近帮我同学做一个轴套里套个轴的模型,然后做三点弯曲仿真(3-point bending) 是在abaqus里做的,我试了一些方法,包括抽轴套中面,细化网格,改变步长, 算法,等等,我都没算出来

网友(点评):
由于我水平烂,我没找出哪里错了。我自己建的模型(简单de圆柱+三个三点分析用的滚子)。我最开始以为很简单,因为是静态接触问题,最后没做出来,提示太多网格高度扭曲,无法收敛,停止计算。希望和大侠有空时探讨

网友(点评):
小弟QQ已经私信:)

网友(点评):
你这个是典型的非线性仿真。

网友(点评):
我白天没时间,晚上回去加你吧

网友:
顺便问一下,热处理后硬度增加,那么杨氏模量会不会跟着增加?硬度与杨氏模量之间是什么一个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力学线性分析,影响结果的只有弹性模量和泊松比。

我做的是静应力分析,我试过了(其他数据不变,只改变屈服强度数值),分析结果有变化

网友(点评):
真如你所说,对这种软件我只能呵呵了。不过还有一个可能是你的力——太大了,超出了材料线弹性范围了,你应该考虑材料的强化、接触等非线性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处理会改变材料的表面硬度,但仅仅是表面的,几个微米,对于整个材料的属性没有大的影响。
话说这个问题 ...

谢谢,我做的是静压力下的分析,屈服强度变化对结果是有影响的(我试过了),热处理对屈服强度应该是有影响的吧?请问知道热处理后的屈服强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