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位中封电磁阀控制气缸问题

楼主(2015-11-06):
    社区里有没有大侠用三位中封式电磁阀控制气缸在多点位停止的实例?能否讲解一下到位精度大概多少?

      比如现在遇到的一个标签剥料器,一个料带上有大小标签两种。用中封式电磁阀控制气缸剥料,料带上面加传感器,每次感应到标签的边缘就让电磁阀两线圈同时断电,以这样的方式控制气缸在任意位停止。

     贴标精度为2mm,这样的控制方式能否可行?

网友:
电机加丝杆吧,不要想着用气缸了,气体是会被压缩的,你那样定位精度根本不可控。而且传感器的响应速度又没那么快

网友(点评):
但比如我运用的场合精度就只需要几个mm,然后速度也没必要那么快呢?

网友A:
我以前也这样想过,用感应器控制无杆气缸,可否当单轴机械手用,精度低还可以,精度高就不行

网友(点评):
原理上好像是行得通。对于精度不高的地方毕竟可以省不少钱,控制还简单。现在刚好有一个项目想准备这样玩。所以过来论坛请教一下有没有大侠这样用过,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也这样想过,用感应器控制无杆气缸,可否当单轴机械手用,精度低还可以,精度高就不行

最多停止三个点位吧,我们一般用无感气缸控制两个点位用,经常代替电机,很便宜的

网友:
明确告诉你,肯定达不到你要的精度的,20mm的精度还查不多

网友:
点位不多 用汽缸串联,或者二次定位.......

网友B:
一、多缸串联,精度有保证,便宜;二、电动推杆,精度很好,价格昂贵;三,气缸加比例阀,精度一般,价格一般;四、气缸加感应器,精度难以保证,价格最便宜

网友:
我以前用过,但因为没精度要求,所以就没注意它的精度是多少了,估计2mm的精度有点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多缸串联,精度有保证,便宜;二、电动推杆,精度很好,价格昂贵;三,气缸加比例阀,精度一般,价格一 ...

谢谢老师的指点、确实感觉有点悬,关键是以前没这样用过。现在还是老实改用气缸串联的方式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