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如何推导菲波那契数列的通项?

楼主(2015-11-06):
想了很久,没想到一个可行的办法。有没有人能有一个清晰的方法

网友:
学渣悠悠飘过,不好意思帮不了你了~~~

网友:
从递推关系来求得通项公式的问题,统称为差分方程,这个方面我基本上没涉猎,抄百度也没意义,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应该找哪本书来学,这本书名字是《差分方程导论》

网友:
数学建模书上   一般都有讲差分方程    上面有这个数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