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人在铰孔时用过暂停指令吗?

楼主(2015-11-06):
一加工中心,铰孔,D6,有时加工后在孔里残留有“弹簧状”铁屑,有质量隐患,想在铰孔时增加暂停指令,以断屑,担心因暂停导致孔里有环形沟,正在犹豫,

请教,有人在铰孔时用过暂停指令吗?

网友:
是立铰 还是卧铰,通孔还是盲孔。什么材料??都有关系的、、

网友:
如果底孔加深一点会不会好一些

网友(点评):
应该没有关系吧

网友:
铰孔,单边也就10来道的余量,怎么会出现“弹簧状”铁屑。楼主什么材料

网友:
  10丝余量,基本没有屑子的,  估计是铰孔以前钻孔的时候留下的,钻完空记得气枪吹干净在铰孔

网友:
建议加大切削液的压力,把孔里的铁屑吹干净。铰孔不会有那么大的铁屑,是前一序加工时未排出的铁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