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决断:要台钳还是平口钳?

楼主(2015-11-07):
需要竖直方向的夹持力。传统的做法是买个压力机,但是为了节省经费,打算把台钳固定在竖直的厚木板上。
现在在考虑用台钳还是平口钳。
台钳看上去比较粗壮有力,但它有一个转轴(红圈里的)。竖直固定时,这轴能受得了吗?
平口钳没有转轴的问题。但它的手柄那里比台钳单薄多了,用力较大时会不会坏?我的夹持力可能要到400公斤。
此外,如果实验失败,我只能把东西当二手卖掉。台钳和平口钳,哪个容易卖呢?
谢谢!

网友:
自己校核下就清楚该选哪个了呀!

要是不能决断就用抽签去决定呗。

网友:
建议用台钳
1便宜
2力大
3实用

网友:
买个2手的压力机  能有几个钱啊
用台钳不靠谱

网友:
弄个气缸或者油缸

网友:
复议四楼:不能凑合

网友:
两个比较建议用台钳

网友:
只是做实验,你可以找一个加工店借用下。

网友:
反正就用个一次,能借一个来是最好的

网友:
把台钳转座拆掉,在台面固定!ok!

网友:
只是做实验,找个加工工借来用用。这样就比较省

网友:
把台钳固定在竖直的厚木板上,用平口钳应好一点,与木板接触面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