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不锈钢电镀的问题

楼主(2015-11-07):
各位前辈我想请教一下关于不锈钢电镀的问题   1价格问题按重量还是米?2就是只是要求表面好看其他的没有什么 该选择什么样的材质是拉丝的还是亚光的

网友A:
1.价格主要看产品的大小,小的一般不是按照面积或者重量了,而是有一个最小的起步价,当然每个电镀厂不一样,还有,我说的是挂镀,如果是滚镀现在估计可以做的人家很少吧

2.外观是根据你自己的需求,买什么样表面质感的板,或者也可以后续采用拉丝,喷砂,抛光等工艺达到你需要的质感再去电镀,电镀液可以镀出哑光的或者镜面的,但是镀不出拉丝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价格主要看产品的大小,小的一般不是按照面积或者重量了,而是有一个最小的起步价,当然每个电镀厂不一样 ...

花大大,学习了,其实我最近也在考虑不锈钢表面是拉丝好呢还是电镀好呢

网友(点评):
其实不锈钢电镀是不怎么划算的,特别是外观件,抛光,喷砂,拉丝做的好一点,然后用稍微硬一点的材料,耐磨稍微好点就可以了,电镀麻烦多多

网友B:
电镀污染环境,还是用拉丝不锈钢吧

网友:
不锈钢电镀的应该很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价格主要看产品的大小,小的一般不是按照面积或者重量了,而是有一个最小的起步价,当然每个电镀厂不一样 ...

学习了   谢谢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镀污染环境,还是用拉丝不锈钢吧

可是拉丝板焊接会有痕迹    怎样处理焊接后的痕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镀污染环境,还是用拉丝不锈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价格主要看产品的大小,小的一般不是按照面积或者重量了,而是有一个最小的起步价,当然每个电镀厂不一样 ...

前辈我自己用金相抛光机试了一下抛光效果不错    但是我做的工件   是焊接件   有死角  我想焊接完做整体抛光在选原材料是该选哪种   工件没有强度要求

网友(点评):
选方便焊接的就好了,如果是机械抛光,不太需要考虑材质的适应性,不锈钢都可以用布轮抛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