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昧问下为什么镀硬铬、砂轮磨前还要加一道表面淬火工艺

楼主(2015-11-07):
这样硬铬质量会好一些吗

网友:
表面淬火是为了提高工件的表面硬度,这样磨出来的表面更光亮,粗糙度会低,然后电镀效果会好些。
非专业人士,有错误请指出

网友(点评):
这个也是一个存在的特点,但是不是主要原因

网友A:
淬火工艺是在电镀之前吧?

这个是为了让金属硬度形成阶梯状,芯部软,越往表面越硬,这样镀层的附着力,性能会很好

你想里面很软,外面很硬,应力的大小差别很大,附着力等等都不会很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淬火工艺是在电镀之前吧?

这个是为了让金属硬度形成阶梯状,芯部软,越往表面越硬,这样镀层的附着力, ...

学习了。
感觉就像是平缓过渡一样,不会是悬崖式的连接,增加电镀可靠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淬火工艺是在电镀之前吧?

这个是为了让金属硬度形成阶梯状,芯部软,越往表面越硬,这样镀层的附着力, ...

是的,它是T235、表淬HRC48、粗精磨、镀硬铬抛光的。。。谢谢大侠,学习了,社区力量太强大了

网友:
楼上是从表面处理分析,我感觉应该还有机加工的工艺特性,
一方面有可能是精度的原因,
另一方面有可能是你材料的原因,由于你没说材料,我猜测是不是你的材料硬度较低,不适合磨削加工,因为材料越硬,越适合磨削,越软越难磨削

网友:
俺对镀硬格的理解是这样的,

1、防锈,就是一种防止氧化腐蚀的手段之一;

2、美观,经过抛光后的铬表面很光亮,很容易吸引眼球注意,哈雷族就好这;

3、耐磨,这部分的机理就多了,首先是硬格的硬度大于大部分的淬火后的黑色金属,再者摩檫系数也低于大部分的黑色金属。因要求是耐磨所以在工况里承受外力是不可免,而镀层一般都很薄,从0.几个丝到5~30丝的厚度,这样镀层厚度的强度是难以抵抗外力,因此必需由底材来承受,而底材硬度低就容易因外力作用而变形,其面上的镀层也跟着产生变形。

网友(2016-01-18):
楼上高见

网友(2016-07-20):
镀硬铬之前一般是调质
调质+表面淬火+镀硬铬,用了之后你就知道耐磨寿命长

网友:
表面淬火+镀硬铬,质量杠杠的,价格也是杠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