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如何仿形设计

楼主(2015-11-07):
各位大神,如图的手机外壳我要做仿形治具。外形要比产品大0.2mm,如何画?

网友A:
不是有拔模抽壳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拔模抽壳的么、、

我要仿的面和手机外壳一样,但为了好拿取就要大一点,拔模抽壳好实现吗,怎么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要仿的面和手机外壳一样,但为了好拿取就要大一点,拔模抽壳好实现吗,怎么弄?

你说的事这个意识吗,周围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事这个意识吗,周围加大??

就是型腔的内尺寸要比产品的外尺寸单边大0.1mm左右,否则放不进去的。我要在设计的时候把3D做到想要的尺寸,到时候CNC直接加工就可以了。以前没做过这种仿形的

网友:
复制曲面然后加厚就可以了

网友:
SW冲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