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键槽的小问题

楼主(2015-11-07):
电机的键槽一般都是铣穿的, 想问问键槽铣穿跟没铣穿有什么区别?

网友:
有用片铣刀的,有用圆柱铣刀。片铣刀的一般通的,二齿圆柱铣刀可以不铣穿的,在使用上我觉得不通的好

网友:
我们用的电机,铣穿的多,作用反正都一样,没铣穿的轴的强度应该好一点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轴的设计,降低轴应力集中的主要措施举例1 t* b# G6 `( P7 K

网友:
有关于联轴器的问题随时咨询我,保证质量,可替代进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