惯量单位的中文怎么读?

楼主(2015-11-07):
惯量单位kg.m2用中文怎么读?

网友A:
根据字母翻译啊,千克平方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字母翻译啊,千克平方米

中间的点不用读的么?

网友:
...难道你要读千克乘以平方米,也是可以的,你喜欢,一般不这样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间的点不用读的么?

乘号不必读

网友B:
请参照扭矩单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参照扭矩单位

OK

网友:
千克每平方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