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薄件加工变形问题

楼主(2015-11-07):
零件材料45#,工序:铣外形-刨对厚度-铣键槽-平磨
加工问题:减少加工进给的前提下,槽口宽度还是有点变形,变为17mm
之前还有加工更薄的零件,结果还扭曲了,不好平磨。
请问各位大侠有什么宝贵经验建议吗?

网友:
1.  激光做外形,留余量,磨 磨的时候可以塞与槽等宽的铁片在槽里,精铣外形
2.  直接用磨好的板激光切割,去毛刺。如果能满足要求的话

网友A:
如何装夹,用多大的刀铣,什么参数,走刀路径都有关系。

网友B:
量大的话,叠在一起 线切割  在磨床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量大的话,叠在一起 线切割  在磨床就好了

网友C:
有没有热处理工序,如果你想知道,把你所有的工序写,详细点,每个工序的留量

网友D:
这不是类似于钣金件吗?拿去激光切割不行吗?楼主为啥要用铣刀弄啊?

网友:
比较难加工,太薄了。平行度要求0.01

网友(点评):
没事,他要求的平行度,没有平面度要求

网友E:
工艺错了,这个东西压根就不是考验切削

无论是铣,线切割还是水刀激光

这个东西考验的是如何防止变形

像八爷以前说过那样,你在机床上是好的,拿下来就不行了

或者说你现在量是好的,过十分钟再测量就变了

网友(点评):
是的,我也做过类似的东西,基本就这些不利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大的话,叠在一起 线切割  在磨床就好了

可惜量小,做几个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何装夹,用多大的刀铣,什么参数,走刀路径都有关系。

因为没看到加工过程,具体小弟还真不清楚。立式铣床,师傅说进给1mm,压四个角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热处理工序,如果你想知道,把你所有的工序写,详细点,每个工序的留量

没热处理,刨后厚度总共留0.5mm余量

网友(点评):
那不行,多分几个工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工艺错了,这个东西压根就不是考验切削

无论是铣,线切割还是水刀激光

那请教大侠,对于此类薄壁零件,该怎么处理好?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热处理,刨后厚度总共留0.5mm余量

大侠意思是 加热处理,铣的时候多走几刀?小弟对工艺不太懂,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不是类似于钣金件吗?拿去激光切割不行吗?楼主为啥要用铣刀弄啊?

因为只需做几个,激光相对变形小?激光加工会不会导致热变形?

网友(点评):
激光割 变形量不大的

网友:
这种件不变形不可能。打破原有组织结构的平衡,其内部结构会重新组织起平衡。

网友:
可以尝试我们的无应力夹具,加工全程底部冷冻住,不存在变形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工艺错了,这个东西压根就不是考验切削

无论是铣,线切割还是水刀激光

说的有理。。。那怎样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说的有理。。。那怎样处理

加工之所以会变形就是加工一半的时候产生受力不均,同时固定系统不能完全把零件固定住,或者材料在加工时产生的热量没有及时释放,造成材料变形,又或者加工完成时取件时造成弯曲变形。楼主的变形我想应该是第一种情况。薄片的零件加工时固定不好很容易受外力变形,现在有一种技术就是通过冰冻的方法把零件冻住在加工台上,加工完毕时再解冻,固定的力量要比真空吸附强度大10倍以上。

网友:
在槽的根部添加卸荷槽试试效果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因为只需做几个,激光相对变形小?激光加工会不会导致热变形?

你用的是45钢吧,激光切割,热变形的量基本都很小不会像你那个差1mm那么多的,只要做几个的话就下其他成套钣金件的时候顺带让供应商给做几个,一般的供应商都会肯的,而且收费都不高。

网友:
槽子不要铣穿
然后线切割
大家认为如何?

网友G:
分粗精加工:先开16宽的槽子,然后热处理时效去应力,线切割或激光加工槽子,最后磨两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的是45钢吧,激光切割,热变形的量基本都很小不会像你那个差1mm那么多的,只要做几个的话就下其他成套 ...

谢谢大侠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

额,我不是大侠,我就是个小白,不过最近接触钣金件比较多一点,所以对这个稍微有点了解。出图的时候可以对你要求的尺寸特别问一下,他们那边会告诉你大概会有多大的误差的。如果觉得误差在接受范围以内就让他们做,不行只有用别的方法了。

网友:
铣外形--磨厚度--铣槽

网友:
    变形原因多方面,装夹、吃刀量、余量,等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分粗精加工:先开16宽的槽子,然后热处理时效去应力,线切割或激光加工槽子,最后磨两面

网友:
图纸要求的是平行度,只要磨床好,就可以磨成这精度呀,磨好就算整个板弯有什么关系呀,平行度保证了,板弯也是平面度的事了

网友:
个人意见,45号材料是不能用激光切割的,因为激光切割会导致材料表面硬化后续的精铣加工没法做,太硬。个人意见落料用剪板机,然后校平,需要消应力,再校平。粗加工两平面留磨量,铣两长条孔。精磨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