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皮带跑偏问题

楼主(2015-11-07):
工况:皮带材质是铁氟龙,厚度0.4mm  涨紧方式是螺栓顶的涨紧方式,并且有导向。皮带轮直径100mm。从动,主动轮都为鼓型的,皮带宽度180mm。 从,主动轮间距1600mm
问题:皮带接头每转到皮带轮附近时就跑偏有4mm,过皮带轮后,皮带就又回到原来位置平稳运行,从动,主动都是这个现象!
求助:是否能把从动轮改为非鼓型的(轮廓为直线)的方式来改善这种跑偏现象!平皮带的跑偏能控制在1mm以内吗?需要什么样的特殊结构呢?

网友A:
可能是皮带的接头买有接好,有点偏,要保证1mm的精度的话,激光纠偏应可以办到。

网友B:
从动轮带倾斜角度或错位安装

网友:
鼓型应该是更有助于防跑偏才是

网友(点评):
楼主带速多少也没有说,辊子直径也没有说。

网友(点评):
米思米样本有介绍

网友:
你的皮带太薄了,是不是烫封时用的皮带呀?你可以在皮带辊筒开2圈槽,皮带上边粘2条筋入槽。

网友:
对!有种带嵌入筋的皮带可以试试

网友:
皮带做的不规矩,滚轮座的不规矩,墙板做的不规矩。 开槽也往外跑!

网友C:
铁氟龙网带跑偏不好处理,因为它的弹性很差,和橡胶皮带之类的完全不同。

鼓形传动辊无助于改善跑偏,加导向也无助于改善跑偏。

有一种网带下部镶橡胶筋的有点效果,但是速度快了一样扛不住,一不小心网带就撕坏了。

最好的办法是采用平直辊,然后校准传动辊之间的平行度,网带要采用质量比较好的,做接头时要小心,不要出现一边长一边短。这对制造和装配技术都是个考验。如果采用穿钢丝的方式做接头,接头的厚度大于网带厚度,每次接头走到传动辊上,网带都会被拉长,网带的张紧结构需要做成弹簧自适应结构,让张力保持恒定。网带下部的支托部分,要均匀布置,在网带宽度方向上,让张力和摩擦力尽可能分布均匀。

有一种自动校偏的结构,它在网带的两侧布置了两组光电开关(也可以用摆锤和接近开关),用于跑偏检测,同时在两侧布置了两组气缸,驱动改向辊偏摆。网带跑偏时会遮挡光路,对应的气缸动作,造成网带一边张紧一边松弛,网带会趋向朝张得更紧的方向移动。这样就构成了一个自动纠偏系统,我在一套瑞士的印刷设备上见过类似的装置,用于油墨UV干燥,用了十几年都没坏过铁氟龙网带。

网友:
带嵌入筋的皮带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铁氟龙网带跑偏不好处理,因为它的弹性很差,和橡胶皮带之类的完全不同。

鼓形传动辊无助于改善跑偏,加 ...

大侠很专业,我们之前用过带导向的皮带,对于高精度的传动作用不太大,并且皮带寿命也不好!所以想用不带导向的结构!是不是,主动轮鼓型,从动轮平型这种结构更好!

网友:
感觉你的尺寸那么小,要求还挺高,改用链板结构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皮带的接头买有接好,有点偏,要保证1mm的精度的话,激光纠偏应可以办到。

皮带接头是有点不太好,多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动轮带倾斜角度或错位安装

错位安装具体是什么意思?望具体说一下!谢谢

网友:
从LZ的描述看我认为是皮带接头做得不好的问题

网友:
这个貌似不太懂,大神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铁氟龙网带跑偏不好处理,因为它的弹性很差,和橡胶皮带之类的完全不同。

鼓形传动辊无助于改善跑偏,加 ...

非常细致热心,希望大家传承,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错位安装具体是什么意思?望具体说一下!谢谢

比如,它往左偏4mm,你就把加工件往右错位4mm安装

网友:
采用硬一点的皮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