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敛的工程师

楼主(2015-11-07):
所谓低调内敛,确切的说是细致耐心。机械设计不得马虎,需要一个人全心投入,一个项目从头到尾事无巨细都要自己留意,说不定一个螺丝选用不当就能造成整个组件、项目的失败。及时发现还好,如果错误地投入了使用,造成了财产甚至生命的损失,那才叫悲剧!
一个再怎么张扬活泼,或者说逗比的人,在这种你需要对你做的每一个数据、每一个安排、每一个尺寸负完全责任的情况下,你都会被慢慢磨练成沉稳耐心的人的。
张扬不等于粗心,这是一个需要极致细心的工作,你完全可以在平日生活中如此,但工作的时候,万万不行。

别以为机械设计说的轻巧,当你能进行设计的时候,你至少应该知道:
1、每个部件需要进行那些热处理才能满足使用条件,才能保证寿命,才能保证精度?
2、每个零件需要用什么材料才能保证强度,才能保证经济性?
3、每个零件需要进行哪些工序,如何安排才能节省人力物力,如何安排才能提高生产效率?
4、为了保证互换性,保证节省成本及日后维护,哪些部件能用用国标零件?
5、零件之间采用何种链接固定方式?螺栓连接?焊接?铆接?键?
6、整个组件如果体型大,那就要打吊装螺丝孔,如何安排才能使组件吊起来以后不会晃动不会落下砸伤操作人员?
7、整个组件如何冷却?水冷油冷?如何排布冷却管,流量多大才能保证冷却效果?
8、如何润滑?脂润滑还是油润滑?油润滑的话如何开油沟排布油沟?
9、每个部件的外形、内部要如何设计,才能保证刚度,才能便于加工?
10、组件运行后有无噪音或者其他污染?如何去避免或减小?
11、是否需要为日后的升级维护留有设计余量?

整个组件要如何设计,才能既经济实惠,又便于安装维护,又寿命长污染小,又便于运输包装。。。。。。
and so on。。。。。

如果以上条件(以上只是我稍微提了几点,注意点太多,数不胜数)你有一项不懂,对不起,你设计的东西别人不敢用,或者说你设计的东西有隐患。
怎么办?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少年,下车间吧!

知识的积累需要长年累月,所以,等你能入门机械设计,你早就过了而立之年了,别想的太美好了。做好心理准备。

网友:
一直向前,没有退路

网友:
我一直呆车间,,,知道路还长着

网友:
入得此行就已经没有退路,只有一直往前

网友:
同是天涯沦落人

网友:
楼主还是蛮细心总结的,赞

网友:
上面11点,我对照下自己,看看差点什么。
1.热处理我知道有调质,水淬,油淬等方式,具体要不要采用估计得根据需求来,要是我设计产品的话,都是综合考虑,取材质现有的强度和刚度来运用,一般不会要求做这些特殊处理,除非特殊件,比如齿轮。
2。零件使用什么材质,我一般是把体积最优放在第一位,第二位是价钱及易获得性,比如7系的铝听说就比6系的难获得,虽然7系优,但我情愿用6系,便宜且易获得啊。第三位才校核材质的强度是否合适。
3.零件的加工工序,据说是能车的就尽量不用铣,能铣的就不用焊,能用圆孔的地方就不用方孔。这一块我还真是短板,特别是现在好多加工工艺都不清楚,像那什么电火花,就没见过。
4.在我这成本最低是第二位的,它得给体积最优让路。一般轴承,挡圈,螺栓这些肯定是用国标了,当然不一定是中国的,但起码易获得。
5.链接固定一般我采用键和螺栓,键还只用平键那种。焊接,铆接?薄壁钣金件固定可能会用。不过这已经是属于外壳部分了,直接外包还能提优美外形要求。
6.吊装固定,还没搞过,不过见过人家几根杆子一架,拿手葫芦吊装维修发动机,怎么的至少也得挂3个点吧,不然悬空怎么平衡。
7.冷却系统我肯定会优先选择水冷,风冷是实在没办法了的次级选择。具体设计冷却系统这个还没搞过,不过一个循环散热的问题不是什么难题,传热学我可是学过的,需要用的时候分分钟就可以捡起来。当然这种次级问题外包多简单。
8.润滑,能装箱的肯定用油润滑了,关节,独立外露的运动部件肯定用脂润滑了。不过这块虽然见过猪跑,但真没吃过猪肉,特别选用什么材质的油脂两眼一抹黑,说不定把冬天的搞到夏天来用了。
9.保证刚度,强度及易加工性这块没问题,只是有时候我会在三者与需求之间做些选择。毕竟产品的最终性能才是最重要的。
10.噪音及污染这块有点远了,特别是噪音,声学的基本原理知道,但要精确到多少分贝,这个真有点超出能力了。
11.升级这个东西有点纠结,因为从我这出来就是升过级的了,不可能自主降级吧。
以上是小弟没事自己对照自己能力的一点浅见,当是自省吧。

网友(点评):
乱扯的好多。水平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