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功率如何计算,该选用多大功率电机

楼主(2015-11-07):
如图所示,图片所描述的是一侧的,实际设计的是两侧分别用图片上描述的方式来使一个大型板件展开,板件尺寸长4000mm,宽2000mm,展开速度大概要求10分钟以内,客户要求最好用直流低压电机,而且电机安装限制在厚度100mm的墙体之中,也就是说电机最大不能100mm,请问电机功率如何计算,该选用多大的?

网友:
计算出力矩在计算出线速度。

网友:
这个你可以尝试用能量守恒去做。
首先假设旋转板 规则  找出重心 找出重心 运动轨迹   ,算出重力功 算出摩擦做功   加安全系数 算出总功率  在根据速度要求 选出 螺距大概丝杆直径    最后选匹配电机 如果发现电机 功率无法匹配  调整 螺距 丝杆直径 减速机最后  反过来再验算一下。

网友:
你的减速机选择好了吗?一般都是先选减速机在选电机的转速和功率

网友:
先确定好电机的转速和扭矩

网友:
先别算功率,先算速度和扭矩,功率是次要的

网友:
找出最大受力点 算转矩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我半路出家,如何计算之类的实在不专业,做做结构还马马虎虎凑合

网友A(2016-02-05):
尝试去解了一下,发觉最终变成了一个数学问题,计算里面涉及到了三个角度:
板件与竖直面的夹角,这里假定为b
连杆与板件法线的夹角,这里假定为c
连杆与墙面的夹角,这里假定为a
同时假定板件上杆件连接点到转轴距离为l
板件长度为L,重力为W
丝杆螺母驱动力为F
则有
F*cos a * cos c * l > w*sin b *L/2
这是主方程,需要找至少两个副方程,这两个副方程应该从三个角度上下手,可惜数学本是我的弱项,只能望而兴叹,希望后面有高手能把方程补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尝试去解了一下,发觉最终变成了一个数学问题,计算里面涉及到了三个角度:
板件与竖直面的夹角,这里假定 ...

建模高手

网友(2016-09-20):
电机&减速机不过载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