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体密封及温控装置,请教

楼主(2015-11-07):
有谁知道哪种类似塑料袋那样的可以装气体,但是不漏气的气囊吗
或者谁那有什么好的温控装置吗

网友A:
塑料袋那么薄的没有  自行车内胎那种 有
楼主可以寻找方向  :潜泳方面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塑料袋那么薄的没有  自行车内胎那种 有
楼主可以寻找方向  :潜泳方面的东西

潜泳有这些密封气体的东西吗

网友:
机动车尾气排放检测的储气系统就是采用多个气囊来装气体的,架子上挂一排,每个袋子都带有抽气排气管和控制系统,控制系统比较贵,袋子没什么特别的,材料为聚乙烯

网友:
快递包装上用来防碎的气囊;是塑料袋充气,然后热封成一格一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