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设备润滑管理意义及润滑案列分析

楼主(2015-11-07):
关于润滑管理在企业设备管理中的重要性,虽然有很多的论述,但在实际工作中发现大家对润滑很陌生,并没有真正认识到润滑管理的重要意义,所以开这个帖子,陆续会上传一些关于现代设备润滑管理的重要性以及一些实际发生的因润滑不当造成的设备故障案例分析。当然因为从事的行业差异,案例中涉及的设备会有所不同,但润滑管理的本质是相通的,完全可以借鉴参考,欢迎相关技术人员参与并相互沟通、交流、学习。
    关于润滑的意义的文章,网络上一大堆,其中不乏精品之作,已有的这里就不再重复。现有文章中更多的是对润滑意义做定性的分析,很少有定量的分析,所以今天首先发布一个大型国企实施润滑管理后的实际数据,供大家研究。
    中国铝业山东分公司从 2003年7月进行现代设备润滑管理和研究,7年来强力推行现代润滑管理,通过现场调研、摸底、培训、技术交流、油液监测、污染控制、制定整改方案、实施,从传统的润滑管理,走向合理的现代润滑管理,取得巨大的效益,真正的实现了润滑管理的意义所在。
         项目                  2003年                        2010年
    设备固定资产原值         30.965亿元                    52.65亿元
    净值                     20.372亿元                    31.01亿元
    新度系数                   65.8%                        59.11%
    每年检修、备件费用     5.5-6.1亿元                   3.7-3.9亿元
    大修费用                    1.5亿元                       0.6亿元
    备件费用                1.5-1.8亿元                       1.1亿元
    每年大型轴承消耗             9800件                      4000余件
    润滑油年消耗量                800吨                         410吨
    备件库存                   8000万元                      4000万元
说明:2010年固定资产原值增加是因为把之前未曾并入的公司下属三产单位设备固定资产全部并入公司统一管理

    机械设备检修周期延长3-6倍;液压设备故障率减少91.5%;回转窑传动电流降低16.7%,检修费用降低35%;球磨机运行电流降低10%,机械检修费用降低60%,传动部分检修周期延长3-5倍;每年因润滑技术升级管理,减少检修、备件费用:4000多万元,占机械设备年检修和备件费用的16-20%,占全年检修费用的10-11.43%。(润滑节能降耗案例已编入公司2006-2010年年鉴)
企业普遍存在的润滑问题:
缺乏润滑技术专业人员,选油难,润滑规程、制度不具操作性;
机械设备检修频繁,同样的润滑问题重复出现;
设备、轴承运行寿命只有设计寿命的30-50%,甚至更低;没有从润滑上查原因;
液压设备故障率高,污染的原因不清楚;
润滑现场污染控制不严,设备漏油严重,缺治漏方法;
高温、高粉尘、重负荷设备故障率高;
大型开式齿轮齿面点蚀、磨损、断齿,故障率高;
经常出现电机(轴承)扫膛故障,占电机故障率的54%;
设备因润滑不良造成磨损,备件更换周期短,检修费用高;
80%的机械设备故障是由摩擦、磨损引起,实际就是润滑不良引起;
现代润滑技术和润滑管理有机结合,才是企业润滑节能降耗的根本。

楼主:
现代设备润滑管理在企业中的经济体现
      润滑管理是个系统工程、是设备管理的基础,也是设备管理非常重要的内容之一,加强设备的润滑管理工作,建立在科学管理的基础上,保证设备的完好,充分发挥设备效能,延长设备寿命和检修周期,避免设备事故和减少故障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目前,国内外大型企业将设备润滑用油视为设备的血液,认为设备润滑的好坏对设备产生巨大影响,使用合理的润滑油品和润滑方式会给设备带来长寿命,避免因磨损产生的颗粒及污染物进入油中,同时要对润滑油进行在线过滤,可做到少磨损、少维修,节能、安全运行。综合国内外先进润滑技术,结合中国铝业山东分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提出了设备润滑的污染控制方案,以此来达到节能降耗的目的。方案是:1、进厂新油必须检测;所有设备的在线润滑用油进行定期检测,确定合理的换油周期;2、实施设备润滑油品过滤,控制污染颗粒,减少设备磨损。
     通过实施润滑系统管理,中国铝业山东分公司轴承消耗量大大降低:2005年比2003年减少12.7%,2006年比2003年减少28.%;2006年比2003年润滑油消耗量减少28.5%;大型设备检修周期普遍延长:3-5倍;各类泵的检修周期延长5-8倍,回转窑的传动系统节电:20%以上;原料磨、压缩机组等设备节电:5-8%。

楼主:
2014年9月到金岭铁矿对回转窑现场润滑应用情况进行多次调研,从润滑技术到润滑材料的应用进行系统论证,根据调研情况提出整改建议。

楼主:
RSR250罗茨风机油箱高温解决方案

摘要:2015年6月1日14:30点某水泥公司反映RSR250罗茨风机同步齿轮传动系统频繁出现高温,前往现场调研:风机运行2-3小时后轴承温度达90℃,同步齿轮箱油温达80℃,油箱处于开锅状态,换油周期7-8小时,需停车冷却降温后再开车,已严重影响到设备安全运行。设备说明书建议轴承加ZL-3H合成锂基润滑脂,同步齿轮油箱加CKC220/320齿轮油(冬夏季)。输送介质为空气,空气温度来自环境,环境温度最高40℃,现场粉尘大。
RSR250罗茨风机结构:由叶轮和机壳、前后轴承、同步齿轮、阀件、皮带轮、皮带、电机、消音器组成。叶轮是镶嵌在叶轮轴上,一根从动轴和一根主动轴组成,每根轴上有一个叶轮,每个叶轮上有3个叶片铸造而成,压缩风与轴承之间有密封系统,与润滑剂不接触。主动轴和从动轴由轴承的固定和支撑,主动轴由电机提供动力,通过皮带传递动力,从动轴由同步齿轮与主轴啮合转动。RSR250罗茨风机技术参数:Q=85.6m3/min,压力=68.6Kpa,转速:1480rpm。
产生高油温原因分析:
1.运行负荷大,同时夏天到来,环境温度升高,客观存在问题。
2.现用润滑油品CKC320属于矿物基润滑油,适用工作温度-10-60℃,短时到65℃。在40℃下,粘度320cst;温度到60℃时,粘度110cst;温度70℃时,粘度71.1cst;温度升高到80℃时,粘度只有48.2cst,油膜厚度大大降低,摩擦发热更高,形成恶性循环,当油中含有水分时易出现开锅现象,氧化速度快速升高,失去润滑性能,同步齿轮齿面开始出现磨损、点蚀,直至烧结,停机。
3.阴阳转子不平衡,叶轮上粘结杂物,出现不平衡、振动、噪音,同步齿轮受力不平衡,油箱可能出现高温。检查确认,电流是否波动大,前后轴承是否振动,采用排除法,逐项排除。
4.压缩风出口阀门没有开到底,出现憋压,油箱、轴承出现高温,检查开度。
5.油污染、变质、乳化、进水、进污染颗粒、油位低,导致同步齿轮磨损不平衡,出现高温。从现场观察油面镜,没有发现明显变质等问题。
6.皮带打滑,受力不均衡,造成负荷增加,油箱温度高。解决办法:换所有皮带。
润滑措施及整改方案:
1.以上6条中的第一条是客观存在问题,只有尊重事实;第3条检查前后轴承是否存在振动、高温、电流波动大,如有此现象,可能转子不平衡,开机检查确认;第4条检查出风口是否开到底,可测前后温度温差,温差大说明出口阀没有完全打开;第5条从油面镜中观察油状态,最直接办法,换油后温度是否继续升高,如换同牌号油后继续升高,说明选油问题;第6条检查皮带是否松紧不一,如有松紧不一,全换皮带,也可用皮带防松剂对皮带内侧喷洒一层保护,防止皮带松动。
2.以上问题逐一排除后,还没有解决问题,那就是选油问题,根据CKC320齿轮油的技术指标,在夏季无法胜任在RSR250罗茨风机齿轮箱润滑任务。
整改方案
1.根据罗茨风机运行负荷、温度、转速、环境选择适合RSR250罗茨风机齿轮箱同步齿轮的合成润滑油BESLUX GEARSINT 220。技术指标:密度0.862,工作温度-40-200℃,粘度指数150。用于重负荷及高温,低摩擦系数和高粘度指数,卓越的抗高温性能,适用于齿轮箱、轴承及齿轮箱中具有高要求的类型机械装置润滑。
2.罗茨风机轴承润滑脂选用Beslux komplex ht-2/s 高温聚脲基润滑脂。
3.停机时,在30-50℃时打开放油阀将油放出,将同步齿轮端盖卸下,检查同步齿轮有无磨损、点蚀,清洗干净齿轮箱,将端盖清洗干净后恢复端盖,使用密封胶时,注意,在密封胶内侧加生胶带防护,不能将密封胶压入油箱污染油品。
4.将四个轴承上盖拆下,清洗轴承室,将原有润滑脂清洗干净,不要将粉尘带入,测试轴承间隙存档,恢复上盖。
5.消音过滤器、出口阀门、皮带松紧检查整改完。
6.将BESLUX GEARSINT 220油加入同步齿轮箱,加油前将油箱壳体四周,特别是上部平面擦拭干净,加油至油面镜的中心位置;将Beslux komplex ht-2/s润滑脂加入轴承,边转边加,两侧均匀,轴承室加脂2/3。
7.油箱、轴承箱加完油脂要检查油箱上部通气孔,保持畅通,作用:降温、泄压。油面镜擦拭干净,以利于查看润滑情况。
8.皮带运行前做预保护处理,在皮带内侧喷洒“皮带保护喷剂”,防止皮带磨损、老化打滑,造成皮带受力不均,定时喷洒皮带保护喷剂可延长皮带寿命2-3倍。
注意事项:
1.罗茨风机的进风消音过滤网定时清洗,保持畅通;出风管道阀门按操作规程执行开关。
2.定时补充润滑剂,但不要过多,千万不要混油,专油专用,每天检查油位线,保持油位在油面镜的中心位置。发现油中含水时,及时放水,补油。
3.每班巡检时,记录温度、电流,擦拭风机壳体,保持散热、美观。
4. 2个月对罗茨风机用油进行取样化验,分析技术指标,采取相应措施,将事故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改造效果
1.提升风机安全运行指标,传动润滑系统进入正常状态。
2.减少补油量,推荐用油12个月换油,只需保持油位线即可;同步齿轮使用寿命15-20年。
3.轴承换润滑脂当月15天补充一次润滑脂,第二个月开始,1-2个月补充一次润滑脂,加脂时,设备在运行过程中加脂,如停车加脂,须盘车加脂。轴承寿命可达8-10年。

网友:
很不错的案例。楼主做老鹰的?

楼主:
呵呵,不卖油,搞润滑管理的。
上传的案例好像没人看呢?是积分问题吗?如果是积分问题,因案例中有很多图片,直接上传不方便,请谅解。如果认为案例不合适,那我只能表示遗憾了。

楼主:
关于企业电厂DTM380/720-III磨煤机润滑技术现状及润滑升级管理进行探讨,通过现场调研及与企业电厂设备管理人员商讨,做出整改方案如下:
1.企业电厂磨煤机润滑现状:
1.1磨煤机技术参数:Φ3800mm,长7200mm,大齿轮齿数222,磨机大齿轮材质ZG310-570,使用寿命15-20年;小齿轮齿数29,磨机小齿轮材质35CrMo,齿宽700mm;使用寿命3-5年。最大装球量85吨,出力45吨/h;电机型号YRKK710-8,IP44,电机功率1400KW,电压6000V,转速595rpm;减速机,输入转速:595r/min,速比:4.57,输出转速130.1rpm,大小齿轮速比7.655,转速17rpm;设备自重230吨,工作重量300吨左右。轴瓦组成:巴氏合金ZSnSb11Cu6,运行寿命3-5年,主轴承润滑稀油站型号:XGD-A2×2.5/63 高低压稀油站,用油CKD150;开式大小齿轮润滑采用集中润滑,喷洒大齿轮,用油CKD680。
1.2磨煤机润滑用油,开式齿轮应用CKD680,全损耗强制喷油润滑,喷射大齿轮面,大齿轮喷油时间2小时一次,每次15秒,每月3/4桶(200L),150L,国产CKD680齿轮油。空心轴瓦用油CKD150,强制循环润滑。
1.3磨机运行电流140--160A;
1.4 设备润滑问题,大齿轮与齿轮罩子之间漏油;齿面点蚀严重;断齿;主轴承瓦寿命短;振动。

楼主(2015-12-08):
中国铝业山东分公司拥有两台Φ3.6×6米湿式球磨机,是氧化铝生产的主机设备,自投运以来,连续出现大小齿轮传动基础振动,虽经检修没有消除隐患,运行3年大齿圈因润滑不良磨损引起设备振动,对润滑用油进行细致分析,用油污染控制,开式齿轮合理选油,提出改进方案。

网友A:
润滑管理和做润滑油有什么区别呢?麻烦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润滑管理和做润滑油有什么区别呢?麻烦赐教!

设备油品选用,油品采购程序、检测、存放,油品添加操作规程,在用跟踪、检测、维护,换油及操作规程,岗位设定及人员设置,相关人员培训,润滑台账、润滑制度的制定等等都是润滑管理需要做的。

楼主:
现代润滑技术在烧结法氧化铝熟料窑上的节能应用
采用现代润滑技术和新材料对熟料窑的托轮轴瓦的润滑、传动大小齿轮润滑、传动齿箱润滑问题进行技术改造。经过运行跟踪监测,对熟料窑润滑系统做出鉴定,托轮轴瓦表面温度平均降低3℃,大小齿轮的齿面温度降低10℃以下。传动齿箱用油使用两年后通过检测仍在合格范围内,齿轮和轴承没有发现问题,传动窑身电机电流降低20A。通过对熟料窑系统传统润滑技术和润滑方法的改造,降低了磨损,实现节能降耗。
中国铝业山东分公司现有6台氧化铝熟料窑,结构:Ø4.5*90米,四档承托,边缘传动。每台熟料窑共八组托轮组,16组轴承,一套大小齿轮组,一台减速箱。承担着生产氧化铝熟料的重要任务,是保障公司烧结法氧化铝生产任务的关键设备。2007年,熟料窑的年平均运转率已达93%以上,窑衬的使用寿命平均365天以上,在熟料窑的操作维护保养、运行检修管理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和经验。目前,熟料窑系统的筒体裂纹、传动振动、打齿断轴、翻瓦碎瓦等现象仍有发生,尤其是大小齿轮、托轮组等因润滑效果不良,磨损现象严重,引发设备故障较多。设备本身及周围油水飞溅,时常发生润滑不良,现场环境污染严重等,表明熟料窑传动系统的润滑技术和方式等还存在较多问题。
1、润滑技术现状
1.1 熟料窑大齿轮润滑用油及方式
熟料窑大齿轮润滑方式是油浴式带油润滑,润滑材料夏季使用1500#气缸油,冬季使用680#汽缸油,夏季齿面温度高达:90~100℃,如图1,齿面不能形成良好油膜,因高温破坏油膜的形成,润滑剂不能承受高负荷而烧伤齿面,如图2,烧伤后的齿面粗糙度加大,易引起传动系统振动,电流波动。大齿轮使用寿命8-15年,小齿轮使用寿命约3年;

1.2 托轮轴瓦润滑用油及方式
托轮轴瓦润滑用油为气缸油,夏季1500#,冬季680#汽缸油;润滑方式:油勺带油润滑,油膜形成不完整, 特别是夏季容易造成热瓦,加速了轴瓦磨损。资料统计:1#~6#熟料窑,2004年与机械传动有关的检修14台次,更换托轮瓦11件,其中翻瓦2次;2005年与机械传动有关的检修15台次,更换托轮瓦13件,其中断轴2次。2006年与机械传动有关的检修18台次,更换托轮轴瓦12件,其中断轴1次。
1.3 传动齿轮箱及润滑用油
齿轮箱为GLJ1700,高速轴转速960rpm,低速轴转速24rpm,电机功率315KW。润滑用油为CKC220中负荷润滑油,夏季温度:70℃,冬季温度:40℃,现场环境粉尘大,窑体辐射温度高。因检修时间短,齿轮箱换油不清洗油箱油路,齿轮油污染严重,如图3。平均每年有两台齿轮箱高速轴发生断轴,如图4。

2.1 存在的问题
2.1.1 选油不当,大小齿轮齿面形不成油膜,而齿轮周围甩的到处是油,夏季窑体表面温度高达220-180℃,加上环境温度高,齿轮因滴油易引起冒烟着火;大齿轮因点蚀、剥落、磨粒磨损,运行3~5年时齿面磨损已达0.3-1.2mm,严重的可达2mm以上,大小齿轮磨损起台啮合位置发生变化,运行过程中出现振动。熟料窑大齿轮平均寿命8~15年,小齿轮平均寿命3年左右。
2.1.2 托轮轴瓦润滑情况,托轮轴瓦的润滑方式为油勺带油润滑,使用汽缸油,汽缸油的倾点在18℃以上,油的粘温性差,在冬季时流动性变差,布油不均,伴随出现干摩擦;夏季高温时粘度变小,容易泄漏;当托轮轴表面温度在40℃以下油膜比较稳定,温度在45-50℃之间油膜极不稳定;大于50℃时出现非全膜润滑,伴随出现干摩擦,特别是现场环境存在高温和粉尘,造成轴瓦发热,磨损、轴起刺等现象。
2.1.3  齿轮箱及传动系统润滑油变质较快,油质污染,高速轴和轴承运行周期在3年以内,有的不足一年,寿命短。
2.1.4  现场大小齿轮、托轮组泄漏造成环境污染。
2.2  原因分析
2.2.1  开式大齿轮加工精度低,齿面粗糙,长时间处于低速、重载和连续运转的状态。因齿面承受极高的应力作用,开式齿轮通常处于混合摩擦状态,既有滚动摩擦又有滑动摩擦,使用汽缸油不能形成致密的油膜,使齿面出现烧伤、塑性变形,
大小齿轮甚至出现胶合抱死现象。
2.2.2  大齿轮传统的润滑方式为油池带油润滑,油池和大齿轮基本属于半封闭式,现场粉尘易吸附在大齿轮齿面上造成齿面的磨损,现场污染和浪费现象。
2.2.3  选油上存在问题,熟料窑现场出现高温、粉尘及水是不可避免的,托轮轴瓦使用气缸油,此油粘温性差,不耐水和粉尘,当温度高于50℃时油膜遭到破坏,出现混合摩擦。冬季汽缸油的凝点高,在低温时流动性差,布油难度大,同样出现混合摩擦。特别是油中进入粉尘,出现三体摩擦状态,轴起刺出现拉丝现象,油中进水油品乳化破坏了润滑油的油膜强度。
2.2.4  传动齿箱使用CKC220中负荷齿轮油且无过滤系统,熟料窑的高负荷,现场的高温、高粉尘致使油污染变质,污染后不能及时过滤,因污染颗粒为氧化铝成分,硬度高,加速了齿轮和轴承的磨损。
2.2.5  熟料窑系统的润滑用油没有进行磨损状态监测分析。整个系统的磨损趋势无法监控,特别是部件磨损无法控制,造成断齿、断轴、翻瓦事故。
2.2.6  润滑油就像人的血液一样,在设备运行中起着主导作用。设备选油应以设备的载荷、温度、环境、速度以及润滑方式等综合考虑。
2.3  润滑管理分析
熟料窑齿轮润滑效果不好,直接影响到齿轮齿面磨损加快、设备振动大,容易造成设备事故。做好大齿轮、托轮轴瓦、齿箱的润滑可避免设备事故发生。通过解决熟料窑大齿轮、托轮、齿箱等润滑问题,实现延长大齿轮、托轮、齿箱的使用寿命,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可实现节能降耗。
2.3.1 润滑方式的技术水平将直接影响到熟料窑的运行状况。熟料窑机械传动部分润滑的好坏,对熟料窑运转率、产能、维修费用等影响较大,采用现代设备润滑技术非常必要。
2.3.2  熟料窑传动部分润滑方式落后,特别是润滑用油的落后,润滑效果差,磨损加剧,失效较快;齿轮振动,噪音大,运行不稳定,引起传动轴承载荷增加,造成轴承过早磨损失效;润滑油污染造成润滑油的大量浪费,维修费用的增加等。
2.3.3  作为公司的主体设备,设备润滑管理水平的高低和先进性,代表着公司设备管理水平。落后的设备润滑方式和润滑材料,影响着设备的稳定运行,用高新技术来改造传统的设备润滑方式是必然的发展趋势,通过改造,可以提高企业的设备管理水平,增强企业发展后劲,进一步挖掘设备产能,可以发挥设备更大的效能,是投资少、见效快的工程。基于目前熟料窑润滑存在的种种问题,对其实施技术改造,用一种更先进、更成熟、更经济的润滑方式核材料来代替它是非常必要的。
2.4 国内外润滑技术现状分析
2.4.1国内润滑技术在高端技术上发展迅速
2003年2月,在中国轴承工业协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中国株州电机车研究所介绍“中华之星”高速机车牵引电机轴承(φ280mm)在重负荷5000rpm运行4万Km后,轴承滚道及滚子表面光洁如镜。他们使用的是Royal PurPlf UPG脂,油脂的高性能化、长寿命化、环保化、节能化,先进的油气润滑,可以提高轴承寿命3~6倍,甚至达30余倍。但是我国绝大多数企业不设专业润滑工程师,使得这项工作进展较慢,没有在国内大多企业开展。
2.4.2 国外在润滑管理上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
为企业取得巨大的经济效益,以润滑油是机器的血液为理念,从设备的选油、用油、监测都有严格的管理办法。如:日本新日铁钢厂的生产设备在润滑方面加强管理和合理选择用油,利用7年时间使公司全年轴承采购量减少50%,液压泵更换下降80%,润滑油消耗量减少83%,各种泵的大修减少90%,与润滑有关的设备失效减少90%,直接检修费用降低30%。
3. 解决问题的技术方法
针对以上存在的缺陷和弊端,公司提出对熟料窑的大小齿轮、托轮组、齿箱及传动
系统润滑技术进行研究改造。选用适合熟料窑大小齿轮润滑的润滑剂,对熟料窑系统大齿轮集中喷雾润滑,布油均匀,避免浪费,考虑到设备改造难度,也可采用油池润滑。对托轮轴瓦的润滑装置和润滑用油进行研究,降低轴瓦的磨损,避免翻瓦碎瓦事故的发生,达到明显的节电效果。对齿箱、传动轴及轴承的润滑技术进行研究改造,避免断轴,减少磨损,延长备件使用寿命。对熟料窑系统润滑用油进行跟踪监测,主要研究润滑用油中磨损颗粒成分及应对措施。
3.1大齿轮系统润滑研究
熟料窑开式齿轮传动的主要特征为:重载、低速、结构尺寸较大且齿面粗糙度较高,工作条件苛刻(如灰尘、高温、冲击载荷等)。它可以传递很高的力和力矩,因而齿面承受极高的应力作用;开式齿轮通常处于混合摩擦状态(启动、停机期间、剪切力过大、冲击载荷等),除在节圆位置为滚动摩擦之外,在其啮合的过程中还存在大量的滑动摩擦。因此,要想有效的润滑保护,延长齿轮使用寿命,减少备件损耗、停机损失,提高设备的作业稳定性,开式齿轮必须采用合适的润滑剂和合理的润滑方法。
3.1.1 大齿轮的润滑剂选用BESLUXCROWNH-3000开式齿轮润滑剂
BESLUXCROWNH-3000开式齿轮润滑剂是第一次在氧化铝熟料窑大齿轮上应用,此润滑材料的优点是适合高温、重载和冲击载荷、高粘附性强不易甩落,高的抗磨损和抗极压性能,油膜厚度强,防水防尘性好,含有一定比例的固体添加剂和EP(极压)添加剂,可以满足边界润滑和紧急润滑,良好的喷洒或流动性能,工作温度范围宽,适用于冬夏季,对外部环境(如粉尘、水等)的影响有一定程度的抗阻能力,对环境和操作人员没有危害。
3.1.2大齿轮的润滑剂油池的更换与清洗
3.1.2.1 对大小齿面状况、工况的齿顶隙、小齿轮轴承、轴承座等进行全面的检查,调整设计尺寸;
3.1.2.2 对油池系统和齿轮罩进行全面检查,密封齿轮罩,油池内清洗干净;
3.1.2.3 在确认各项工况均属正常的状况下,进行下一步润滑操作;
3.1.2.4 齿面涂底
a 先用清洁剂彻底清洗小齿轮和大齿轮的齿面,去除油渍和灰尘;
b 用硬刷或抹刀人工涂敷,为避免安装调试阶段造成齿面损伤,小齿轮和大齿轮的承载面应涂敷一层约1.5毫米的较厚润滑层,其余表面涂一薄层以防锈蚀;
c 当辅助传动装置转动时,检查实际接触图案,没有涂到润滑剂的部分均应重新涂敷。
3.1.3 大齿轮的润滑采用集中油雾润滑方式
3.1.3.1 油雾润滑系统的工作原理:由衡定气流为动力,将缓流润滑油击碎成雾状喷射粘附在齿轮表面上,形成均匀的油膜,以减少啮合部位摩擦、降低噪音,以达到润滑冷却的效果。油气润滑站为普通型单机系统,为适应低温作业,可对油泵输出压力进行调节。其工作压力主要由溢流阀设定,调节范围为0.8~4MPa,当油压系统的压力超过溢流阀调定值时,润滑油则返回油箱。油气润滑系统由两部分组成:润滑站和喷射装置。稀油站、空压机、电控箱以及气源件均封闭安装在柜体内,喷射装置单独一部分。
3.1.3.2 在安装喷射装置时,应使喷嘴与被润滑齿轮节圆距离在200±20mm范围内,与齿轮中心线成25-30°,安装时注意齿轮旋转方向,油雾应喷在齿轮啮合的接触面上(指与大齿轮接触的受力齿面),喷射装置安装在齿轮罩上,安装前应在齿罩便于喷射的最佳位置开孔,设计喷射器安装支架,将喷射部位伸入罩内,安装时注意密封,防止灰尘进入。
3.1.4 大齿轮齿面油池润滑方式
3.1.4.1 确认涂底润滑效果,载荷是否均布等;
3.1.4.2 加注润滑剂直至油位超过带油齿轮下部轮齿的齿全高或小齿轮的1/2齿
高;
3.1.4.3 磨合期间,由于磨合剂黏附于齿面,可能会产生油位降低现象,需将润滑剂补充至带油轮的齿轮全被覆盖为止;
3.1.4.4 磨合期间应密切关注油位的变化,测量油位过低应及时补充至上述要求的油位;
3.1.4.5 设备从低负荷开始启动,逐步加载;
3.1.4.6 密切关注齿面状态的变化,如有异常应立即采取应对措施,直至达到80%以上的接触面积且齿面粗糙度得到明显改善为止。
3.1.5 采用喷淋方式润滑开式齿轮,相比较油池润滑方式,优点是具有现场卫生(基本无泄漏)、油品消耗量易控制、避免齿面因污染杂质颗粒造成损伤、齿面油膜稳定等诸多好处。喷洒装置的性能好坏直接影响设备维护质量和润滑剂性能的发挥,所以基本的主要原件性能要有保证,质量好、性能保持稳定是关键。缺点是一次性投资大;故障点多;维护操作难点增加。
3.1.6改造后的齿面油膜致密,与齿面吸附紧密不甩落,齿面温度由原来的90℃以上降为58℃以下,传动系统的振动、噪音降低了。如图5

3.2托轮系统的润滑研究
熟料窑的托轮润滑系统:主要研究对布油器、带油勺进行调整改造;选用适合托轮轴瓦的用油,达到减少磨损的目的。
3.2.1 改造方案
3.2.1.1 停窑后由将窑系统进行统一测量,修复托轮系统。
3.2.1.2 所有托轮检修换密封件,将托轮轴瓦、油池清洗干净,要求轴、瓦见金属光泽,恢复带油勺和油分配器,油分配器的油孔要均匀,要求油勺倒油要到位,分配器布油均匀,托轮轴承上盖观察孔要配齐盖严。
3.2.2调整托轮布油器
对熟料窑托轮轴瓦进行清洗,改造托轮布油器的油孔,对托轮系统的布油器、带油勺设计制作,采用里大外小,间距50mm,油孔:Ø2、Ø2.5、Ø3、Ø3.5、Ø4mm依次递进,达到布油均匀,带油勺的直径Ø60mm。
3.2.3托轮轴瓦润滑剂的选用
托轮轴瓦润滑剂选用HF托轮专用油,油中加有极压性强的油性添加剂,此油的粘度适合低速重载,轴表面形成良好的油膜强度,能够牢牢地吸附在摩擦表面上,并形成一种润滑油膜。这种油膜与零件的摩擦表面结合性很强,因而两个摩擦表面能够被润滑剂有效地隔开。零件接触表面的摩擦就变为润滑剂本身的分子间的摩擦,从而起到降低摩擦、磨损的作用。避免出现非全膜润滑,使轴、瓦的摩擦系数最小化。
3.2.4 使轴瓦的表面温度由原来的平均45℃降为40℃以下。因油中添加有复合添加剂,对轴表面的点蚀和拉丝进行修补;油中添加的有机钼对轴瓦表面起到抗极压作用,如图6。

3.3 传动齿箱润滑改造
传动齿箱润滑油升级,润滑方式增加离心净油系统,对油中污染颗粒进行净化处理,达到油品的高清洁度。
3.3.1 齿轮箱选用润滑油
根据熟料窑的载重负荷、转速、环境、温度选择CKD320重负荷工业齿轮油。粘度大可增加油膜厚度,同时有一定的流动性,避免泄漏,减少磨损,既适合齿轮又适用于轴承的润滑材料。
3.3.2 齿轮箱清洗换油
齿轮箱长期运行,齿面、筋板、箱体四面吸附大量油泥,底部既有污染颗粒又有水分。清洗方法:a人工清洗,停窑后,打开齿箱上盖,吊出各道齿轮进行清洗,齿轮箱底部及四面先用棉布擦拭,后用面团沾,检查油污全部清洗干净后,恢复上盖,在齿轮箱下壳体静密封处,先压生胶带后涂密封胶,不要让密封胶进入齿轮箱内,以免污染油,恢复上盖。b技术清洗,在停窑前3天将Step One 清洗剂5-10%加入齿轮箱油中,清洗剂对油中污染物进行清洗,用来实现自动清洗齿轮箱,在停窑高温时将带有清洗剂的润滑油放出,再加入同牌号的润滑油进行冲洗,加入量为原有油量的30%,清洗时应配套滤油机将污染颗粒过滤掉,清洗过程中跟踪监测油样技术指标直至合格为止。c从上壳体加油孔中重新加入新油,高速轴及轴承预先加油,油位控制在低速轴的1-2个齿高。
3.3.3 齿箱润滑用油实施在线过滤方式
传动齿箱润滑油路中增加离心净油系统,对油中污染颗粒进行净化处理,达到油品的高清洁度,使系统油的清洁度控制在NAS12级内,降低齿轮箱油温,避免齿箱断轴现象发生。
3.3.3 运行后的油温降为45℃左右,换油后运行2年检测油质仍在合格范围内。
4. 控制污染的措施
4.1 贮存润滑油品的容器必须清洁、密闭,且不与铜、锡等易于促进润滑油氧化变质的金属接触。
4.2 油品加入齿轮箱前要进行过滤处理,保证清洁度控制在NAS12级内。
4.3 润滑油的使用状态监控,润滑油在使用过程中小齿轮、托轮轴瓦、齿箱及传动系统的润滑用油进行跟踪监测,特别是油中污染及磨损状态会逐步老化变质这是必然的规律。老化变质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正常的老化变质;另一种为因受水污染等异常因素的异常变质。进行润滑油使用状态监控,可及时掌握油品的技术状态,预防设备润滑事故发生,延长油品使用寿命。
5.结论:
(1) 经济效益:大齿轮润滑系统运行可靠,齿面温度降低30℃,节约润滑油83.3%,由目前每月每窑消耗润滑油300kg降为50kg。大齿轮齿面减少磨损,延长大齿轮使用寿命,油膜均匀致密,避免摩擦,减少磨损,使用寿命可延长3倍以上。熟料窑传动电机电流节约电耗20%。
(2)社会效益:本技术投运后,可节约83.3%润滑油品,节电15-20%,是对社会的一大贡献,同时对公司深入开展节能减排工作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3) 环境效益:降低了工人劳动强度,提高了工作效率;减少油污染,保护环境。

楼主:
图片上传不上,郁闷

楼主(2016-01-09):
2016年虽然刚刚到来,但注定会是中国制造业难忘的一年。
30年来中国制造业企业急功近利,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对企业内部的管理体系进行盲目的、毫无头绪的变革。在靠低人权、廉价生产要素、规模等带来的竞争优势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情况下,很多人对管理和管理学,其实报着的是一种叶公好龙的态度。聊聊天,充当谈资可以,但没有多少人真正愿意在管理上下功夫。只注重于买先进设备,但没有买到先进的技术,我们从国外发达国家买的先进设备设施,为什么到了我国就达不到应有的技术性能,比如:德国的弗兰德齿轮箱,在德国安全运行15年以上没有问题,不需要换任何备品备件,甚至连轴承都不换。我国企业使用同样的齿轮箱,在5年内不出安全问题(不振动、电流运行平稳)就可以了,能够运行8年就是好的,运行10年就非常罕见了。这是什么原因?在德国:1.把设备当作企业的生命,只有抓好设备的安全运行,才能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2.注重设备的维护,从设备投运时润滑用油的科学选型,选择合适的润滑剂;3.日常维护,严格按说明书,第一次用油运行72小时换油,将磨损颗粒放掉,换上新油;4.定时检测,按质换油;5.设备点检,发现设备运行电流、温度、振动超出设定范围,检查消缺。我国大部分企业不设设备润滑管理岗位,对润滑管理极不重视,初装油不按要求时间换,到换油期,企业内部有什么油换什么油。更不要讲油液监测了,按质换油了,根本没有这方面的意识。曾经查过多本弗兰德的附机说明书,共有66页,其中,38页涉及润滑维护,包括推荐用油、第一次换油时间、润滑日常维护、润滑净化系统清理、通气孔的清理、运行换油时间(知道我国没有按质换油常识)、换油清洗油箱油路。说明书中没有换齿轮说明,因为根本不需要换齿轮,齿轮磨损预示着齿轮箱该报废了,有的备件就是润滑油的推荐维护。
  中国铝业山东分公司的设备润滑管理值得学习参考。该公司建立了一整套管理体系,从总公司到分厂、车间均建立润滑管理体系,设立各级润滑管理员,于2004年建立了润滑油液监测中心,定期组织润滑培训,人人了解润滑技术,员工注重设备润滑,故障率比其他同类企业低80%。
我国已进入了重视企业基础管理的时代了,企业唯有做好内部基础管理,方能生存、发展。30年来忽视了一个问题,企业的物质基础是什么?是靠各类设备设施组成,只有将他们维护好,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进行合理发展,设备靠什么?靠人、靠润滑技术。表面靠润滑技术,说到底还是靠人,只有人将润滑技术掌握了,才能正常维护。企业要重视设备润滑管理了,因为设备润滑含有巨大财富,在当下,原材物料已经降得不能再降了,企业挖潜也无处可挖了,唯有设备润滑还没有开发,做好润滑管理可降低15-20%的检修费用,延长备品备件更换周期3倍以上,降低电耗8-12%,设备的检修费用占到生产成本的5-8%,多么巨大的经济效益,可使亏损企业起死回生,也可使为微盈利企业迅速发展,走向光明。

网友:
目前管理谈不到,也是干活的的小兵~对油液的认识紧紧在NAS等级上~欠缺很多

网友(2016-05-18):
我是水泥行业的,最近接手润滑管理这个岗位,案例对我很有帮助,就是刚注册不久,没有积分下载,非常感谢楼主辛苦的分享

网友(2016-11-24):
引用 楼主:
2016年虽然刚刚到来,但注定会是中国制造业难忘的一年。
30年来中国制造业企业急功近利,打着改革开放的旗 ...

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好的贴没人看 先顶一下再下载

网友:
顶一下,确实是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