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多个零件的工程图文件合并到一个文件

楼主(2015-11-07):
              如图

网友A:
右上角第五个页签,里面下拉里选择该3D档,再点刷新按钮,右侧就有视图了,然后你就知道了吧

网友:
别听楼上胡扯,很简单,用复制粘贴大法
solidworks支持工程图视图的跨文件复制粘贴,你只要把要复制的工程图文件打开,同时在打开含有多页面的工程图文件,然后使用编辑菜单中的复制粘贴命令就可以把视图从一个文件粘贴到另一个文件,如果注释属于某个视图范围,则会一并复制过来。图框嘛当然是在图纸属性中设置了。
不过不建议在solidworks中使用一个工程图文件包含多个工程图,毕竟solidworks的工程图与autocad的图形文件是完全不同的,它是与零件实体文件,装配体实体文件相关联的,本身工程图文件就很大,打开时在关联多个实体文件,那纯粹是找罪。

网友(点评):
恩,你的建议我知道了,之前我再一个文件里面建了30多个工程图,打开一次真心蛋疼。每次刷新重建也要好久,特别是办公的电脑还很渣。。但是每个都建一个,总觉得好杂乱的感觉,不知道大侠有什么办法可以好的管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上角第五个页签,里面下拉里选择该3D档,再点刷新按钮,右侧就有视图了,然后你就知道了吧

   你这个是添加多个视图的。这个我知道的。。我的问题你没有看明白的。。:L:L:L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添加多个视图的。这个我知道的。。我的问题你没有看明白的。。

你新建一张图纸,然后用我的办法。
楼上的。。。说话文明点,技术交流,各抒己见。。。

网友B:
建议别这样,一旦某个文件出错,你的所有图纸都打不开了,我就遇到过这样倒霉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建议别这样,一旦某个文件出错,你的所有图纸都打不开了,我就遇到过这样倒霉事

是的 同感,文件多了之后很麻烦,我还是用文件管理我还是用最笨的方法,文件夹分类。不知各位有什么先进的方法,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 同感,文件多了之后很麻烦,我还是用文件管理我还是用最笨的方法,文件夹分类。不知各位有什么先进的 ...

我也是用文件夹的方式进行分类,这样难以避免产生重复文件,或者多版本文件。

更好的办法是使用PDM来管理,做设计变更和版本控制比较省心,我嫌安装使用麻烦没有用。

以前所在的一个公司,所有设计审核过的文件,都放在一个目录下面,采用自己开发的PDM软件来管理,可惜数据库服务器放在国外,我们使用时网速太慢,导致效率极其低下,大家都不愿意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