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artdataManager输出到SolidWorks2013出现错误

楼主(2015-11-07):
使用的是PARTdataManager 9.08 3D V4整合包
使用了输出命令选项到SolidWorks2013,然后SolidWorks界面出现了错误

D:\Pictures\SolidWorks输出错误.PNGCreation warning in module 'ifsolidworks' -> ERROR: Part template does not existCreation warning in module 'ifsolidworks' -> ERROR: 在创建中出现一个错误.

也试过输出宏程序,但运行的时候出现D:\Pictures\SolidWorks运行宏程序错误.PNG“运行时错误‘91’:对象变量或with块变量未设置”
求指点,搞了两天了

网友A:
有的时候也会这样,用通用格式转吧

网友B:
用宏脚本的方式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宏脚本的方式输出

用了SolidWorks macro 3D的输出,但运行的时候一直出现错误,要怎么改呢?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提前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时候也会这样,用通用格式转吧

想着有些像是链条的零件,转了通用格式就不好编辑了

楼主(2015-12-18):
隔了那么久,我把自己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说一下:先前导不出来,除了导出的文件本身有问题之外,我的电脑的VBA文件也有问题,相信大部分情况都是自身电脑的问题。
进入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microsoft shared\VBA和C:\Program Files (x86)\Common Files\microsoft shared\VBA(这个貌似只有64位系统里有,公司的32位电脑这个文件夹就没有),把里面的文件全部移走(或者备份,我的电脑里只有SolidWorks需要VBA文件,所以我全删了),然后在SolidWorks安装盘里的prereqs文件里安装VBA文件下的安装程序(不知道安装哪个,全部都安装了一遍)。然后……就可以运行宏文件了,partmanager里的模型也能直接导出了!oh yes
以上就是我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希望能给其他碰到这个问题朋友一个参照!(不知道过了那么久再挖这个帖子会不会被封啊?百度贴吧里被封过

网友(2017-08-07):
还是不行,把vba文件都删了,重新只装了solid的vba文件还是不行呢?运行宏文件还是出现错误91,望高手指点,谢谢,急急急急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