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5#和Q235的设计区别

楼主(2015-11-07):
小弟新人,想了解下45#和Q235在设计使用中有什么区别,在什么情况下设计成45#,又在什么情况下设计成Q235。在力学性能上有什么区别

网友:
我以往的设计 Q235焊接用的方通,45#板材加工件。

网友A:
这种问题,百度一下,你就知道。我已经帮你百度了。
1、本质的区别是含碳量,45号钢是中碳钢,含碳量为万分之四十五,故有其名,其机械性能、切削性能优良,焊接性能较差。Q235是低碳钢,含碳量小于万分之二十,焊接性能好,塑性好。

  2、Q235中的Q是屈服强度的意思,235是屈服强度,单位是千克力每平方米。 这是应用得很广泛得一种钢材,平时能听到有人称之为烂污钢,例如普通的钢管材料基本就是Q235。一般做型材、棒材等,以前叫A3钢。

  3、45号是中碳钢,淬火性能并不好, 45号钢可以淬硬至HRC42~46。45号钢广泛用于机械制造,这种钢的机械性能很好,其硬度适合做轴类零件、螺栓、联轴器等零部件。不过很多螺栓属于低碳合金钢,要根据工程详细情况选择材质。45号如果需要表面硬度,又希望发挥45号钢优越的机械性能,常将45号钢表面渗碳淬火,这样就能得到需要的表面硬度。

网友B:
非常不错,学习了,理解了一下LZ的说法,Q235是不是就是20#钢呢?或者Q235和20#钢机械性能很相似

网友(点评):
自己google去

网友C:
楼主学什么出身的。

网友(点评):
肯定和机械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百度一下,你就知道。我已经帮你百度了。
1、本质的区别是含碳量,45号钢是中碳钢,含碳量为万分 ...

百度的知识可以参考,但也要识别对错。
1. “235是屈服强度,单位是千克力每平方米”,单位再确认下!
2. “常将45号钢表面渗碳淬火”,没这回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非常不错,学习了,理解了一下LZ的说法,Q235是不是就是20#钢呢?或者Q235和20#钢机械性能很相似

Q235对化学成分不作详细要求,只要能达到屈服强度235Mpa就行;而20#含碳量为0.2%。金属制造工艺是不一样的。

网友:
要求低的时候用Q235,优点是成本低较易加工,要求高些的时候用45钢,再高些就是合金钢什么之类的了。

网友:
45号钢,本身就是中碳钢,还要渗碳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Q235对化学成分不作详细要求,只要能达到屈服强度235Mpa就行;而20#含碳量为0.2%。金属制造工艺是不一样的 ...

哦,明白了,谢谢!

网友:
长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学什么出身的。

刚刚入行机械加工行业

网友:
引用 网友D:
Q235对化学成分不作详细要求,只要能达到屈服强度235Mpa就行;而20#含碳量为0.2%。金属制造工艺是不一样的 ...

专业!

网友(2023-10-14):
引用 网友D:
Q235对化学成分不作详细要求,只要能达到屈服强度235Mpa就行;而20#含碳量为0.2%。金属制造工艺是不一样 ...

这个回复很nice!!!!正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