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重十米数控立车,滑座静油压压力低报警

楼主(2015-11-07):
图片传不上来,滑座油压压力低。最近天冷是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错误码700042.有没有和我遇到相似情况的师傅帮忙指点迷津。

楼主:
西门子802D系统

网友:
图片小于2M

楼主:
如果操作不当,会不会出这种报警,滑座供油是系统自动的,还是可调的。

网友:
报警说明静压油腔压力小于压力检测的调定压力。
产生这一情况的原因,1静压油腔部分的节流面有拉伤,2多头泵内部的磨损造成内泄量增大,本该到达此油腔的油由于内泄而去了压力低的彼腔去了,使有压力检测的油腔由于流量减小造成压力变低。低温应该是更能增加油腔压力。

网友(点评):
大侠,好久不见

网友(点评):
出奇的忙!

网友:
泵、管路、过滤系统都有可能出现问题,应逐一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