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读杂谈(热处理十四)

楼主(2015-11-08):
看到有大侠回复我说“一片苦心”。哈,8爷那个是”一片苦心“。我就是随性发帖的人,什么也谈不上。另外,看到有大侠在其他帖子里提到了45钢是不是应该渗碳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应该这么看,是不是应该渗碳、氰化,其实看需求。45号钢是中碳钢,本身淬透性有,但是45号钢淬火只能得到马氏体组织,最多有微量渗碳体提高硬度。对于一般的使用来说,如果只是强化材料,增加表面抗疲劳能力等,淬火+回火工艺是可以满足的。但如果对于表面有特殊的耐磨要求时,我们就需要将表面的含碳量增加,使其在热处理过程中形成高硬度和耐磨性的网状渗碳体组织。而这时,渗碳是需要的。所以,对于一个材料应该选用怎样的具体工艺,本质上是根据设计需求来选择的,当有了确定的设计需求之后,我们才需要根据需求选择合适的组织来满足,然后才能谈具体应该用什么工艺。我建议大家多看书,但不要背死书。要掌握关键,按着这个关键去理解为什么要那么用。好了,不多说了,继续主题。

读书:《金属材料及热处理》 陆大纮 许晋堃 合编
   人民铁道出版社
          《材料工程基础》 王昆林 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杂谈十三

钢的淬透性及淬火缺陷

影响淬透性的因素。

钢的淬透性由其冷却速度决定。临街冷却速度越小,也就意味着奥氏体越稳定,则淬透性越好。因此,凡是影响奥氏体稳定的因素,均影响钢的淬透性。
1。碳质量分数。
先说流行的观点吧。首先说,对于碳钢,碳质量分数影响临街冷却速度,所谓的C线右移。因此,对于亚共析钢,随着含碳量的增加,淬透性增加。到共析钢时达到最大。对于过共析钢,却正好相反,随着含碳量的增加,淬透性则降低。流行观点认为,这是含碳量影响了临街冷却速度。
当然,我不是专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者。但是从认知上讲,我并不太赞同这一形成理论。首先,临街冷却速度对于大多数的第一印象是由等温冷却曲线得来的,也就是TTT图。但我们很清楚,TTT图和CCT是很不同的。比如对于亚共析钢,其珠光体转变的尖部甚至会落后于贝氏体转变的尖部。所谓鼻尖位置便不再是以珠光体转变为基准。此外,从淬透性的测定我们也清楚,淬透性的测定依据是半马氏体区的位置。而半马氏体的获取除了跟珠光体的形成有关,对于亚共析钢,还存在珠光体与贝氏体的共生线,存在贝氏体与马氏体的共生线。因此,从这个方面说,单纯的说C线移动形成淬透性不同,过去牵强。
但是,总的来说,这种碳含量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可以先记忆这个事实,回头再讨论和研究其本质。
2。合金元素。
除钴以外,其他与铁溶合的合金元素在溶于奥氏体后,都会使临界冷却速度降低,因而提高钢的淬透性,因此合金钢的淬透性往往要优于碳钢。(插一句,后面再回头研究晶体结构的时候,会在穿插讨论这一问题。)
3。奥氏体化温度。
提高奥氏体华温度,将使奥氏体晶粒长大,成份均匀,可以减少珠光体的形核率,降低钢的临界冷却速度,增加其淬透性。(这点是基于过冷形核的观点,老的教材上没有提及,新教材才涉及)
4。钢中的未溶第二相
钢中未溶得碳化物、氮化物及其他非金属杂质物,都能促进奥氏体分解时的形核率和形核速度,使得即便在小过冷度下也容易发生珠光体转变。因此会提高临界冷却速度,降低淬透性。(同上一点一样,都是基于过冷形核形成的观点)

淬透性的应用。
1。设计零件时应根据工作条件确定对钢的淬透性要求。对于要求整个截面一致机械性能的,比如连杆螺栓、锤杆等,就要一定要淬透。对于不要求整个截面一致性的,则可不只淬硬部分材质,比如以半径或者厚度的一半或1/4为标准。同是,淬透性的需求也决定了,零件设计中的尺寸。
2。根据淬透性曲线找出零件整个截面上的硬度分布。然后可以根据这个分布图,对设计的零件进行粗略的组织校验,以此判定是否能满足你的设计要求,同是对于特殊零件还可以起到指导优化结构的作用。例如下图是一直径50mm的圆钢棒制作的曲线,以此判定设计需求。下二图,则是零件表面到中心的硬度分布曲线,既方便设计者确定组织构成,也方便精确设计时的应力分析。

3。设计中计算强度需要查阅手册时,要注意手册上的性能数据是基于多大尺寸试样测得得。因为试样尺寸越大,淬硬层越浅,性能越低。而小试样的数据则会偏高。因此,对于重要零件应合理考虑其差异,对于特别重要的则应根据自己情况实测。
4。碳钢淬透性较低,用作大尺寸工件,难以淬透,因此大尺寸攻坚的调质处理其性能不必正火高多少。当然,对于表面要求的不在此列。因此,可以考虑合金钢。
5。安排工艺时,也应考虑淬透性。对于淬硬层浅的的大件,应注意加工余量的选择,既要保证精加工之后剩余部分的组织要求,又要保证粗加工后再安排淬火工艺的变形。
6。对于焊接件不要求用淬透性高的钢种,否则焊缝热影响区内易形成淬硬组织,使脆性增加,产生裂纹。
7。对于表面处理的钢,一般不要求有高的淬透性。

淬火缺陷及防止方法。

淬火缺陷主要是两大类,变形和裂纹。
淬火变形和裂纹都是由淬火时产生的内应力引起的,这种应力有两类:一类是零件急冷时由于内外温差产生的体积收缩不一致,叫做热应力。另一类是奥氏体转变时零件各部分体积膨胀先后不一致,例如透镜马的撞晶,这种称为组织应力。对于形状简单的零件,热应力往往使零件表面形成压应力,而内部产生拉应力。而组织应力往往使表面产生拉应力。
当这种淬火应力(两种)的复合应力大于钢材屈服强度时,零件就会产生变形。当复合应力大于抗拉极限时,则形成开裂。下图为两种应力带来的变形夸大化图解。(但是必须要说,这种以屈服强度和抗拉极限的比较实际上不甚合理。材料屈服,源于晶格间拉力的断裂和再形成。材料断裂则是晶格间拉力的断裂后不可再恢复。回头说晶格的时候再说吧)。

貌似又说不完了。明天继续。
PS。今天的内容,量可能不多,但是可以而且值得讨论的地方很多。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A:
零侠基础真是扎实!
关于45钢渗碳问题,补充一下。
1. 渗碳工艺的目的是获得表面高硬度,同时保持芯部韧性
2. 45钢可以渗碳,这是毋庸置疑的。
3. 但生产上几乎不用45钢渗碳;因为渗碳淬火后,45钢芯部是硬脆的马氏体,失去渗碳的意义。

网友:
学习
先下载
再慢慢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零侠基础真是扎实!
关于45钢渗碳问题,补充一下。
1. 渗碳工艺的目的是获得表面高硬度,同时保持芯部韧性 ...

感谢大侠参与,但实在不敢承大侠的赞赏。

关于45钢的渗碳问题,大侠的说法与绝大多数的网络论调是一样的。这个的具体出处我已经寻不着了。不过确实有这种说法。
大侠这么说没错,不过就热处理工艺来说,其实可以讨论一下。当然,要说,本来提及渗碳淬火这事儿也没有任何针对的意思,只是希望诸君不要被一两句书本的话所局限,背死书没有啥意思了就。

首先,45钢的淬透性是有限的,水淬的临界直径只有13~17mm。这也就意味着当零件直径较大时,别说渗碳时担心芯部因为有马氏体而太脆,就连你真想得到马氏体组织都是困难的。因此,广为流传的这句话不能说错,但是必须要清楚这种说法的局限性和要表达的意思。比如鬼子有一篇以45钢渗碳淬火的研究论文,从金相上看,其实对于大尺寸零件来说,这个淬硬芯部的说法其实完全没有根据了也。
其次,45钢不推荐渗碳淬火,这个即便是鬼子也会这么说。其原因是45钢基本没有渗碳的必要性。45钢淬火本身已经能到HRC55+,对于绝大多数场合已经满足要求。而对于特殊场合,与其花大力气搞渗碳,倒不如改用40Cr或者其他渗碳钢来的快。因此,45钢实际生产中几乎看不到有渗碳的。
另外,我没有仔细研究过45钢的淬火组织问题。所以不确定45钢在等温马氏体淬火中,是否得到的是透镜马。如果在较高温度上可以得到细透镜马或者板条马,那么实际上对于芯部的韧性来说也不一定有多大影响。特别是当芯部冷却速度略慢而形成下贝氏体组织时,其实韧性在一定程度上是有保证的。
最后,从原理上说,45钢如果进行渗碳淬火,很可能不是单纯的一道渗碳淬火可以满足的。简单的说,可以分为渗碳固碳、正火细化准备、表面淬火硬化三个阶段。以此来达到表硬内韧的目的。但就像前面说的,与其如此费力,真不如改用其他材料来的快捷。

当然,仅仅是作为讨论,遇到实际情况,45钢还是不要尝试渗碳处理的好。
再次感谢大侠参与。

网友:
透镜马的撞晶,不明白,也没听说过

网友(点评):
了解下透镜马的形成过程和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大侠参与,但实在不敢承大侠的赞赏。

关于45钢的渗碳问题,大侠的说法与绝大多数的网络论调是一样 ...

零侠客气了。

1. 45钢渗碳其实是没必要渗碳,这点零侠说得很透彻,也比我们说得清楚明白。
2. 下面我说一个45钢渗碳的特例,可惜我只知道这一例。
     一个冲压件,但表面硬度要求很高,HRC58+6,对冲击韧性没什么特殊要求。
    传统工艺是低碳钢冲压之后渗碳,但渗碳过程很耗时,费用高;后来该厂开发出45钢冲压后渗碳,渗碳时间短了很多,节省了不少费用。在经过实验测试、小批量测试后,才量产,从客户反馈看,确实满足了工况要求。

网友(点评):
其实45钢如果采用渗氮工艺的话,既可以提高效率,也可以保证韧性要求。在高温回火的同时完成渗氮工艺。

网友(点评):
渗氮成本高啊。

网友:
楼主说得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