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协议)节选

楼主(2015-11-08):
2015年11月5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公布的TPP文本全文显示:这份号称“史上最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协定全文超过两千页,包括30个章节以及相关附录,内容不仅覆盖一般自贸协定中的关税减免、贸易便利化措施等要求,还在对政府采购、国企和指定垄断、知识产权、劳工、环境等方面设定了更高门槛。

TPP全文公布后,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内的多个成员国贸易部长对此表示欢迎,并称给公众机会可以审阅和理解TPP的相关内容。此前,外界一直批评TPP谈判存在不透明的问题。

在TPP文本全文公布后,《华尔街日报》评价称,这将引发公众围绕该协议价值以及协议是否应该获批的论战。

已经有部分环保学者对TPP在环保问题上的漠视表达了抗议。昆士兰科技大学知识产权和创新法教授Mattew Rimmer称,协议对于环境问题涉足不多,且执行机制也比较弱,“只是在生物多样性和海洋鱼类捕捞等方面有所涉足,通篇竟然没出现climate change(气候变化)这个词,这是目前全球最紧迫的环境问题。”

此前的10月5日,包括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墨西哥、越南、秘鲁、马来西亚、新西兰、新加坡、智利和文莱在内的12个TPP谈判成员,在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举行的部长会议上达成基本协议,同意进行自由贸易,并在投资及知识产权等广泛领域统一规范。规模占全球四成的巨大经济圈将应运而生。

这份号称标准更高的自贸协定,因为未邀请中国加入谈判,而被视为美国试图主导新一轮全球贸易规则制定的制衡之举。

按照计划,TPP成员国需要走完各自国内法律程序之后协议方可正式生效。TPP协议中称,TPP协议在成员国完成各自国内法律程序后的60天内生效,一旦有成员国无法完成,则至少占到TPP经济体GDP85%的6个成员国通过也可生效。

高标准和妥协

说TPP比一般的自贸协定标准更高,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一是在传统的货物贸易领域条款中,TPP提出的标准更高,包括绝大部分工业品关税将立即取消,提出更严格的原产地规则,以确保TPP缔约方而不是非缔约方成为协定的主要受益者。

二是在竞争政策上,做出更严格的规定。协议禁止各成员国给予各自的国有企业或特定企业垄断权力,实施全面的竞争中立原则等。

三是劳工政策上,TPP除了提出各成员国在各自法律和实践中采取或维持国际劳工组织1998年宣言所承认的核心劳工权利,即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消除强迫劳动等,还要求各成员国阻止强迫劳动或童工生产的产品进口,及包含强迫劳动产品成分的产品进口,包含无论这些成分的来源是否为TPP缔约方。

四是知识产权保护方面,TPP提出了更为严格的执行体系,包括民事程序、临时措施,边境措施、以及针对商业规模的商标假冒和侵犯版权等行为采取刑事程序和惩罚等。

当然,TPP本身也是一份相互妥协的谈判成果。

路透社称,协议并没有包含美国相关议员要求的对于汇率操作国家实行贸易制裁的要求。

日本共同社指出,协议中规定,生效7年后包括日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智利共5个国家可以应对方要求就关税问题进行再磋商。在汽车领域,日美相互禁止以搭载新技术为由妨碍向市场投放汽车,如果美国与加拿大违反汽车相关协定,允许日本采取将汽车以外品种已经下调的关税恢复原先水平的对抗措施。

补充条款未公布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公布的TPP全文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完整协议。

《悉尼先驱晨报》称,不少补充条款并未公布,这些补充条款记录了特定政府间的相关协定,报道援引澳大利亚公平交易与投资联盟协调员Patricia Ranald的话称,未公布的补充条款极可能是让大型经济体拥有更大的话语权。

澳大利亚贸易部长Robert Robb表示,这些补充条款将在全部完成后公布。

通过程序复杂

彭博社称,预计大部分国家可以顺利通过TPP协议,但美国和加拿大或许会因为国内选举和争议导致推迟,甚至带来风险。

《华盛顿邮报》指出,在白宫正式通知国会有意签署TPP后,将开始为期90天的等待期,在前30天内,国会将私下审议协议内容,并与行政机构官员进行商议;之后就是公众阶段,时间为60天,任何利益团体都可以提供反馈意见,也可以看到各行业对TPP的支持态度到底如何;接下来是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将出具一份TPP的完整经济报告,最长可以有105天来完成,但通常不会这么久;最后国会有最长90天的时间来决定是否通过该协议。

由于此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获得了贸易促进授权法案(TPA),使得国会只有权力通过或者否定贸易协定,而没有修改的权力。

第一章初始条款和总定义          第二章货物贸易
          第三章纺织品和服装
          第四章原产地规则
          第五章海关管理与贸易便利化
          第六章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
          第七章技术性贸易壁垒
          第八章贸易救济
          第九章投资
          第十章跨境服务贸易
          第十一章金融服务
          第十二章商务人员临时入境
          第十三章电信
          第十四章电子商务
          第十五章政府采购
          第十六章竞争政策
          第十七章国有企业和指定垄断
          第十八章知识产权
          第十九章劳工
          第二十章环境
          第二十一章合作和能力建设
          第二十二章竞争力和商务便利化
          第二十三章发展
          第二十四章中小企业
          第二十五章监管一致性
          第二十六章透明度和反腐败
          第二十七章管理和机制条款
          第二十八章争端解决
          第二十九章例外
          第三十章最终条款
第一章初始条款和总定义
  TPP缔约方间已存在很多协定。初始条款和总定义章节确认TPP可与缔约方间的其他国际贸易协定并存,包括WTO协定、双边和区域协定等。本章还对协定各章通用的概念进行了定义。

  第二章货物贸易

  TPP缔约方同意取消或削减工业品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以及农产品的关税和其它限制性政策。TPP提供的优惠市场准入,将在拥有8亿人口的市场中促进缔约方间贸易增长,并为12个缔约方创造高质量的就业机会。绝大部分工业品关税将立即取消,部分产品将享受更长的降税期。各方达成的具体关税削减安排已包含在涵盖所有产品的关税减让表中。缔约方将公布所有关税和其它与货物贸易相关的信息,确保中小企业能和大企业一样受益于TPP。各国还同意限制本地生产等实绩要求,不实行与WTO规定不一致的进出口税收和限制措施,包括针对再制造产品的措施。若TPP缔约方维持进出口许可要求,他们会将相关程序告知其他缔约方,从而提高透明度,便利贸易往来。
          在农产品方面,各方将取消或削减关税和其它限制性政策,促进区域内农产品贸易,确保食品安全。除取消或削减关税外,TPP缔约方同意推动政策改革,包括削减农业出口补贴,与WTO一同制定约束出口国国营贸易企业和出口信贷的规则,以及约束粮食出口限制政策可使用的时间,从而为本区域提供更有保障的粮食安全。TPP缔约方还就加强农业生物技术相关活动的透明度和合作达成一致。

  第三章纺织品和服装

  TPP缔约方同意取消纺织品和服装关税,这一产业是多个TPP缔约方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部门。绝大多数产品关税将立即取消,一些敏感产品关税削减将经历更长的过渡期。本章还确定了要求使用缔约方区域内的纱线和纤维织物作为原材料的原产地规则,这将促进区域内的供应链和投资融合。仅对"短缺清单"中的产品,允许使用非缔约方供应的特定纱线和纤维织物作为原材料。此外,本章还包括针对打击偷逃关税和走私行为的海关合作和执行安排,以及应对进口激增可能对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的纺织品特殊保障措施。

  第四章原产地规则

  为保证原产地规则的简洁性,促进区域供应链,确保TPP缔约方而不是非缔约方成为协定的主要受益者,TPP缔约方制定了一套统一的原产地规则,确定某项产品是否有资格享受TPP优惠关税。TPP规定了"累积规则",一般而言,在某一TPP缔约方生产产品时,任一TPP缔约方提供的原材料将与来自其它TPP缔约方的原材料同等看待。TPP缔约方还制定了一套通行原产地确认体系,以便利本区域内的商业运营。进口商只要能提供证明,就能享受优惠关税。此外,本章规定了相关主管部门对原产地声明的认证程序。

  第五章海关管理与贸易便利化

  作为WTO贸易便利化工作的补充,TPP缔约方就促进贸易便利化、提高海关程序透明度以及确保海关管理一致性等规则达成一致。这些规则将通过便捷的海关和边境程序,促进区域供应链,来推动包括中小企业在内的商业发展。TPP缔约方同意提高透明度,包括公布海关法规,及时验放货物,在税费未定时允许通过交纳保证金验放等。他们还同意加强海关估价和其它领域的预裁定,帮助各种规模企业发展,增加贸易的可预见性。他们还就海关处罚原则达成一致,确保处罚的公正和透明。鉴于快运对包括中小企业在内的商业部门至关重要,TPP缔约方同意为快运提供加急海关程序。为打击走私和偷逃关税,TPP缔约方同意应其他缔约方要求提供相关信息,协助各国执法。

  第六章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

  在制定卫生与植物卫生规则方面,TPP缔约方对于以科学为基础、确保透明非歧视的规则有共同利益,同时重申各自在本国保护人类、动植物生命或健康的权利。TPP以WTO的SPS规则为基础,确保风险识别与管理对贸易造成的限制不超过必要的水平。TPP允许公众就拟议的SPS措施发表意见,确保公众的决策权,并确保贸易商理解其需遵守规则的合理性。各方同意,进口检查项目应基于进口产品风险,且不应不当延误。各方还同意,在通知所有其它缔约方的前提下,一方为保护人类、动植物生命和健康可采取紧急措施。实施紧急措施的一方应在六个月内审议措施的科学依据,并应要求将审议结果告知其它任何缔约方。此外,缔约方还同意改善与等效性和区域化相关的信息交换,并推动系统性审计,以评估出口方监管控制的有效性。为快速解决缔约方出现的SPS问题,各方同意建立政府间磋商机制。

  第七章技术性贸易壁垒

  在制订技术性贸易壁垒规则方面,TPP缔约方同意以透明、非歧视的原则拟订技术法规、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同时保留TPP缔约方实现合法政策目标的能力。各方同意通过合作确保技术法规和标准不增设不必要的贸易壁垒。为降低交易成本,特别是小企业的交易成本,各方同意建立便利TPP缔约方评估机构间对合格评定结果进行互认的规则,使企业更容易进入TPP市场。根据TPP的规定,各方允许公众就拟议的技术法规、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发表意见,使其获知规制程序,确保贸易商了解其所需遵守的规则。各方还同意在技术法规出台与合格评定程序实施之间有合理的时间间隔,使企业有充分的时间适应新规定。此外,TPP还针对化妆品、医疗器械、药品、信息与通讯技术产品、红酒和精馏酒精、预包装食品和食品添加剂配方、有机农产品等特定产品的规制拟定了专门的附件,以推动区域内立法路径的一致性。

  第八章贸易救济

  贸易救济章节在不影响缔约方WTO权利和义务的前提下,通过对最佳实践的认可,提高了贸易救济程序的透明度和程序正当性。本章规定了过渡性保障机制,允许缔约方在特定时段内,针对因TPP实施关税削减引发进口激增导致对国内产业的严重损害,实施过渡性保障措施。这些措施实施期至多可达两年,并可延长一年,但若超过一年则必须逐步实现自由化。保障措施的实施方必须遵守通知和磋商要求。本章还要求保障措施的实施方提供各方均同意的补偿。各方不可同一时间就同一产品实施超过一项TPP规定的保障措施。各方不可对关税配额产品进口实施保障措施。对于在WTO框架下实施的保障措施,若来自TPP缔约方的产品进口并非造成严重损害或损害威胁的原因,则可予以排除。

  第九章投资

  TPP缔约方拟定的规则要求以非歧视投资政策与保护为法律保护的基本规则,同时保障各缔约方政府实现合法公共政策目标的能力。TPP包含了其他投资相关协定提供的基本保护内容,包括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符合习惯国际法原则的最低待遇标准,禁止非公共目的、无正当程序、无补偿的征收,禁止当地成分、技术本地化要求等实绩要求,任命高管不受国籍限制,保证投资相关资金自由转移,但允许各缔约方政府保留管理脆弱资金流动的灵活性,包括在国际收支危机、威胁、或其它经济危机背景下,通过非歧视的临时保障措施(譬如资本控制)限制与投资相关的资金转移,维护金融体系完整性、稳定性等。
          TPP各方采用"负面清单",意味着除不符措施外,市场将对外资全面开放。不符措施包括两个附件:一个是确保现有措施不再加严,且未来自由化措施应是具有约束力的;第二个是保留在未来完全自由裁量权的政策措施。
          本章还为投资争端提供了中立、透明的国际仲裁机制,同时通过有力的措施防止这一机制被滥用,确保政府出于健康、安全和环境保护目的进行立法的权利。程序性的保护措施包括:透明的仲裁程序,法律之友意见书,非争端方意见书,无理滥诉快速审理和可要求赔偿的律师费,临时裁决的审议程序,TPP缔约方间有约束力的共同解释,提出诉求的时效,以及禁止起诉方启动平行诉讼程序等。

  第十章跨境服务贸易

  考虑到TPP缔约方间服务贸易日益重要,12国对推动区域内自由贸易有共同利益。TPP包括了WTO和其它贸易协定包含的核心义务: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市场准入,即要求TPP缔约方不得对服务提供实施数量限制(例如限制服务提供者或交易数量),或要求特定的法律实体或合资企业;当地存在,即不要求来自另一国的服务提供者以建立办事处、隶属机构或成为居民作为提供服务的前提条件。TPP缔约方以"负面清单"的形式接受上述义务,这意味着,缔约方市场向其他TPP缔约方服务提供者完全开放,但不包括协定两个附件中任一规定的例外(不符措施),即(1)现有措施,一方接受该类措施在未来不再加严的义务,并锁定未来任何自由化措施;以及(2)一方在未来保留完全自由裁量权的部门和政策。
          TPP缔约方还同意以合理、客观、公正的方式实施普遍适用的管理方式,接受对新服务规则制订的透明度要求。本章的优惠不适用于空壳公司或由TPP缔约方禁止交易的非缔约方控制的服务提供者。TPP允许与跨境服务提供有关的资金自由转移。此外,本章还包括一个快递服务附件,以及一个鼓励各方就专业服务资质互认和其它管制事项开展合作的附件。

  第十一章金融服务

  TPP的金融服务章节为各缔约方提供了重要的跨境及投资市场准入机会,同时也确保了各缔约方监管本国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以及在危机时期采取紧急措施的能力。本章包含了其他贸易协定中涵盖的核心义务,包括: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市场准入、以及包括最低标准待遇在内的投资章节条款。协定规定TPP缔约方金融服务提供商无需在另一缔约方设立运营机构即可向其境内提供服务,除非出于适当管理和监督的需要,该服务提供商须在另一缔约方注册或者得到授权。只要一缔约方的国内企业被允许提供某项新服务,其他TPP缔约方的服务提供商可以向该缔约方境内提供该服务。TPP缔约方以"负面清单"的形式接受上述义务,这意味着,缔约方市场向其他TPP缔约方服务提供者完全开放,但不包括协定两个附件中任一规定的例外(不符措施),即(1)现有措施,一方接受该类措施在未来不再加严的义务,并锁定未来任何自由化措施;以及(2)一方在未来保留完全自由裁量权的部门和政策。
          TPP制定的规则正式承认监管程序对加速有资质的服务提供者提供的保险服务,以及为实现该目的实施的程序的重要性。此外,TPP协定还包含了证券管理、电子支付卡服务以及信息传输与数据处理服务等领域的具体承诺。
          金融服务章节规定,部分特定条款可通过中立和透明的仲裁来解决纠纷。这些条款包括与最低待遇标准有关的投资争端解决条款,要求仲裁员具备金融服务专业知识的条款,以及本章中为便利投资争端解决过程中对审慎例外和其他例外适用的解读,建立的国家间的磋商机制。协定部分例外条款允许TPP缔约方金融监管者保留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包括在追求货币政策或者其他政策方面保留审慎例外和非歧视例外措施,以采取措施促进本国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完整。

  第十二章商务人员临时入境

  本章鼓励TPP缔约方主管机构提供临时入境申请相关的信息,确保申请费用合理,尽快作出决定并通知申请人。TPP缔约方同意确保公众可获知临时入境的要求等信息,包括及时发布或在条件允许时在网上公布有关信息,并提供解释性材料。TPP缔约方同意继续就签证受理等临时入境问题开展合作,几乎所有缔约方都在附件中针对商务人员入境内做出了承诺。

  第十三章电信

  在确保高效和可靠电信网络方面,TPP缔约方拥有共同利益。电信网络对提供服务的大、小规模企业都至关重要。TPP支持网络准入竞争的规则也涵盖了移动通讯服务商。TPP缔约方承诺,其主要电信服务商能以合理的条件尽快提供互联、线路租赁服务、共享位置服务,允许接入基站和其他设施。各缔约方同时承诺,在提供服务需要许可时,确保监管程序的透明度以及监管措施不对特定技术造成歧视。各缔约方承诺将秉承客观、及时、透明和非歧视的原则管理其频率、号码和通路等稀缺电信资源的分配和使用的程序。TPP缔约方认识到在电信领域依靠市场力量和商业谈判的重要性。各缔约方同意采取措施促进国际移动漫游服务领域的竞争,促进漫游替代服务的使用。TPP缔约方同意,如果一缔约方选择对国际移动漫游服务实行管制定价,则其应允许未实行类似政策的TPP缔约方的运营商有机会享受相应的低价。

  第十四章电子商务

  在电子商务章节,TPP缔约方承诺,将在确保保护个人信息等合法公共政策目标得到保障的前提下,确保全球信息和数据自由流动,以驱动互联网和数字经济。12个缔约方也同意,不将设立数据中心作为允许TPP缔约方企业进入市场的前提条件,也不要求转让或获取软件源代码。本章禁止对电子传输征收关税,不允许缔约方以歧视性措施或直接阻止的方式支持本国类似产品的生产商或供应商。为保护消费者,TPP各缔约方同意实施并保持针对网上诈骗和商业欺诈行为的消费者保护法,并确保隐私和其他消费者权益保护在TPP缔约方市场得到执行。各缔约方有义务采取措施阻止推销性质的商业电子信息。为促进电子商务,本章鼓励各缔约方促进企业和政府间的无纸化贸易,例如电子海关单据;同时,本章还包括了商业交易的电子认证和电子签名条款。TPP缔约方对本章部分义务做出了不符措施保留。12个缔约方同意共同帮助中小企业从电子商务中受益。本章还鼓励就个人信息保护、网上消费者保护、网络安全和网络安全能力等开展政策合作。

  第十五章政府采购

  对于在透明、可预期和非歧视原则下进入对方庞大的政府采购市场,TPP缔约方有共同利益。在政府采购章节,各缔约方就国民待遇和非歧视两大核心原则做出承诺,同意及时发布有关信息,为供应商预留足够时间获取标书文件及投标,并承诺公平和无偏见地对待投标者,并为其保密。此外,各缔约方同意采用公平和客观的技术规格,以公告和标书文件中明确的规格作为唯一标准进行评标及授予合同;同时,各方将建立相应的程序,允许投标者对某项授标进行质疑并提出投诉。各缔约方都同意在附件中列出一份本章所涵盖的机构和采购活动的正面清单列表。

  第十六章竞争政策

  TPP缔约方在确保区域内公平竞争方面有共同利益,要求各缔约方建立相应的法律制度,禁止损害消费者利益的限制竞争行为和商业欺诈行为。
          各方同意实施或维持禁止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致力于在各自国内将该法律适用于所有商业行为。为确保上述法律有效实施,各缔约方同意成立或保留国家竞争法律执法部门,采取或维持法律法规,禁止给消费者利益带来损害或潜在损害的商业欺诈行为。各方同意,在适当情况下,就互利的竞争活动开展合作。12国同意在程序正当性、程序公正性方面承担义务,允许针对违反一方竞争法导致的损害采取私人行动。此外,TPP缔约方同意在竞争政策和竞争执法领域开展合作,包括通知、磋商和信息交换等。本章不适用于争端解决机制,但各缔约方可就与本章有关的关切进行磋商。

  第十七章国有企业和指定垄断

  所有TPP缔约方均有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在提供公共服务和其它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各缔约方认识到,建立国有企业规则框架大有益处。本章适用于主要从事商业活动的大型国有企业。各方同意确保各自国有企业以商业考虑为基础做出交易决定,除非这么做与其提供公共服务的授权不符。各方还同意确保各自国有企业或指定垄断不歧视其它缔约方的企业、货物和服务。各方同意各自法院对外国国有企业在本国领土内实施商业活动享有管辖权,并确保行政部门以公正的方式管理国有企业和私营公司。各方同意,不通过对本国国有企业提供非商业帮助给别国利益带来不利影响,不通过向在别国领土内生产、销售产品的国有企业提供非商业帮助损害另一缔约方国内产业。各方同意与他国分享本国国有企业名单,并应要求提供关于国有企业中政府所有或控制的内容,以及向国有企业提供的非商业协助方面的信息。本章规定了一定的例外规则,包括国内或全球经济紧急情况的意外,以及各国的保留例外。

  第十八章知识产权

  TPP知识产权章节包括专利、商标、版权、工业设计、地理标识、商业秘密以及其他形式的知识产权,同时,还规定了知识产权的实施及缔约方在同意的领域开展合作的内容。知识产权章节将使企业在新的市场上更容易地搜索、注册和保护知识产权,这对小企业而言特别重要。
          关于专利权,本章根据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和国际最佳实践设立了标准。
          关于商标,协定对企业和个人用以区别于其他产品的品牌名称和标识予以保护。该章还对新地理标识保护提出了一些透明度及正常程序保障的要求,包括通过国际协定承认或保护的地理标识。其中包括了对商标和地理标识关系理解的确认,以及确保通用名称的使用。
          此外,本章包含了与制药相关的条款,以促进创新和救命药品的研发,促进非专利药的可获得性,同时也考虑不同缔约方达标需要的时间。本章的承诺包括对药品和农业化学品为获得上市批准而提交的未公开的实验和其他数据的保护。各缔约方在本章重申对WTO2001年关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和公共健康声明的承诺,特别确认各缔约方有权采取措施保护公共健康,包括针对艾滋病等传染病发生时采取的措施等。
          在版权领域,本章纳入了对作品、表演及歌曲、电影、书籍和软件等音像制品加以保护的承诺,并对技术保护措施和版权管理信息设定了有效且平衡的条款。作为对上述承诺的补充,本章还认为各国有义务继续通过基于合法目的的保留例外和限制,在版权体系中寻求平衡,在数字环境下也是如此。本章要求各缔约方对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建立或者保持一个版权安全港的框架,但该义务不允许缔约方依赖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监控自身系统出现的侵权行为而设立类似安全港。
          最后,TPP缔约方同意提供强有力的执行体系,包括民事程序、临时措施,边境措施、以及针对商业规模的商标假冒和侵犯版权等行为采取刑事程序和惩罚等。特别是TPP缔约方将采取法律措施防范商业秘密的盗用,建立针对包括网络窃密等方式在内的商业秘密盗窃行为和偷录影像的刑事程序和惩罚制度。

  第十九章劳工

  所有TPP缔约方均为国际劳工组织成员,并认识到推动国际认可的劳工权利的重要性。各方同意在各自法律和实践中采取或维持国际劳工组织1998年宣言所承认的核心劳工权利,即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消除强迫劳动,废除童工,禁止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消除就业歧视。各方同意由法律监管最低工资、工时以及职业健康和安全。这些共识同样适用于出口加工区。12个缔约方同意不为吸引贸易或投资而在减损基本劳工权利法律的实施,不会持续性或经常性地怠于实施劳动法,从而影响缔约方间的贸易投资。除各国承诺在本国范围内取消强迫劳动外,劳工章节还要求阻止强迫劳动或童工生产的产品进口,及包含强迫劳动产品成分的产品进口,包含无论这些成分的来源是否为TPP缔约方。12个缔约方承诺,确保提供公正透明的行政和司法途径,为违反劳动法行为的受害者提供有效救济。各方还同意在劳工章节实施过程中允许公众参与,包括建立机制采纳公众意见。
          本章的规定将适用于争端解决机制。为促进TPP缔约方间劳工问题的快速解决,劳工章节还建立了劳工对话,各方可选择该方式解决本章节下的任何劳工问题。该对话允许快速研究相关问题,允许缔约方间通过一致同意的行动方案解决问题。劳工章节还建立了劳工合作机制,包括为利益相关方提供机会,帮助确定各方一致同意的合作及参与领域。

  第二十章环境

  作为世界上相当比例人口、野生动植物和海洋生物的家园,TPP缔约方郑重承诺保护环境,包括共同应对环境挑战,譬如污染、野生动植物非法交易、非法采伐、非法捕捞和海洋环境保护。各方同意有效实施各自环境法,不为了鼓励贸易或投资削弱环境法。各方还同意履行《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采取行动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并开展合作。此外,各方同意推动可持续林业管理,保护本国领土内濒危野生动植物,保护湿地等特别自然保护区的生态完整性。为保护公共海域,TPP缔约方同意开展可持续的渔业管理,推动鲨鱼等重要海洋生物保护,打击非法捕捞,禁止某些可导致对渔业资源过度捕捞或非法、未申报、无管制捕捞的有害补贴。各方还同意增强补贴项目透明度,尽最大努力克制引入可导致过度捕捞或捕捞能力过剩的新补贴。
          TPP缔约方同意减少船舶污染,保护海洋环境,减少臭氧层破环物质的排放。各方重申实施多边环境协议的承诺,决定提高环境政策决策、实施和执行透明度。此外,各方同意为公众参与环境章节实施提供机会,包括公众意见书和环境委员会的公开环节。本章适用于争端解决程序。各方还一致鼓励自愿性的环境倡议,例如企业社会责任项目。各方承诺加强合作解决共同关心的问题,包括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利用,以及向低碳和更具适应力的经济转型。

  第二十一章合作和能力建设

  TPP缔约方经济发展各异。各方认识到欠发达缔约方在实施协定和利用协定所创造的机会方面面临挑战。为应对这些挑战,合作和能力建设章节建立了合作和能力建设委员会,以寻找和评估可开展合作和能力建设的领域。具体行动将以协商一致为基础,并取决于资源的可获得性。该委员会将就合作和能力建设相关需求促进信息沟通。

  第二十二章竞争力和商务便利化

  本章旨在协助提升TPP缔约方以及亚太地区整体的竞争力。本章将建立一系列正式机制,通过政府间对话,以及政府、企业和民间团体的对话,评估TPP协定对参与各方竞争力的影响,以评估进展情况,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特别着眼于日益深化的区域供应链。竞争力和商业便利化委员会就是其中之一,将定期举行会议评估TPP对区域和国家竞争力的影响,以及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该委员会将听取各利益攸关方对于TPP如何进一步提升其竞争力的意见和建议,包括促进中小微型企业参与区域供应链等。本章同时确立了一套该委员会评估供应链表现的基础框架,包括促进中小企业参与供应链的方式、利益攸关方和专家意见的审议等。

  第二十三章发展

  TPP缔约方希确保TPP成为贸易和经济一体化的高标准范本,特别是确保所有TPP缔约方都可充分获益,能够完全履行承诺,并成为拥有强大市场的更为繁荣的社会。发展章节包括三个特定领域:(1)基础深厚的经济增长,包括可持续发展、减少贫困、促进小企业发展;(2)妇女与经济增长,包括帮助妇女提高能力和技能,进入市场,获得技术和财政支持,构建妇女的领导力网络,找到工作场所灵活性的最佳实践;(3)教育、科技、研究和创新。本章设立了TPP发展委员会,该委员会将定期召开会议,以促进各方在这些领域的自愿合作。

  第二十四章中小企业

  促进中小企业参与贸易、确保中小企业分享TPP的利益是各缔约方的共同意愿。作为市场准入、文书削减、互联网接入、贸易便利化、快递等其他章节承诺的补充,中小企业章节要求每一个TPP缔约方创建一个针对中小企业用户、用户友好型的网站,提供关于TPP的信息并介绍中小企业如何充分利用TPP的方法,包括描述与中小企业相关的TPP条款、涉及知识产权的法规和程序、外国投资法规、商业注册程序、雇佣法规和税收信息。此外,该章设立中小企业委员会。该委员会将定期召开会议,审议TPP服务中小企业的情况,讨论如何进一步扩大中小企业收益,监督出口咨询、协助、培训、信息分享、贸易融资等支持中小企业的合作或能力建设项目。

  第二十五章监管一致性

  TPP的监管一致性章节旨在推动缔约方建立有效的跨部门磋商和协作机制以促进监管一致性,从而确保TPP市场上的商业主体享有开放、公平、可预期的监管环境。本章鼓励缔约方推行广泛采纳的良好监管实践,例如针对正在制订的监管措施的影响进行评估,就监管方案选择依据及监管性质进行沟通等。本章还要求缔约方确保法律法规清晰简洁,确保公众能够获取新出台监管措施的信息,如可能通过网络在线发布,确保定期审议现行监管措施,确定其仍是达成预期目标的最佳途径。除此之外,本章还鼓励缔约方就计划采取的所有监管措施发布年度公开通报。为实现上述目标,本章设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该委员会将为TPP缔约方、企业和民间团体提供机会通报实施情况,分享最佳实践经验,并考虑潜在合作领域。本章并不影响TPP缔约方出于公共健康、安全和其他公共利益考虑进行监管的权利。

  第二十六章透明度和反腐败

  TPP的透明度和反腐败章节旨在推动实现所有缔约方共同的目标,即加强良好治理,应对贿赂和腐败对经济体造成的腐蚀性影响。在透明度和反腐败章节中,各缔约方需保证其与TPP覆盖事项相关的法律、法规、行政裁定均公开可得,且在可能的范围内,就可能影响缔约方之间贸易或投资的法规进行通报并允许评论。各缔约方同意确保TPP利益攸关方在相关行政审查中的正当程序权利,包括通过中立的司法或行政法庭或程序进行及时审议。各方还同意通过或者保持相关法律,对公职人员提供或诱惑以不当优势,以及其他影响国际贸易或投资的腐败行为追究刑事责任。各方还承诺将有效执行各自的反腐败法律法规。此外,各方同意将努力通过或维持公职人员行为准则或标准,并采取措施发现并管理利益冲突,加强对公职人员的培训,采取行动阻止送礼行为,为检举腐败提供便利,对涉腐公职人员进行惩戒。在本章的附件中,TPP缔约方同意提高与药品或医疗器械目录和报销相关的透明度和程序公平性。本附件中的承诺不适用争端解决程序。

  第二十七章管理和机制条款

  管理和机制条款章节建立了各缔约方评估和指导TPP实施或运行的机制框架,特别是设立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委员会。该委员会由部长或高级别官员组成,监督协定的实施和运用,并指导未来升级。该委员会将定期审议各缔约方之间的经济关系和伙伴关系,以确保协定与缔约方所面临的贸易和投资挑战相匹配。本章还要求每个缔约方指定一个总联络点便利缔约方之间的交流,并设立了一个机制,要求对某一项义务有过渡期的缔约方通报其履行义务的计划和进展。这确保了缔约方义务履行情况的更高透明度。

  第二十八章争端解决

  争端解决章节旨在帮助缔约方迅速解决TPP实施中产生的争端。TPP缔约方将尽最大努力通过合作、磋商解决争端,在合适的情况下,也鼓励使用替代性争端解决机制。当上述方法均不可行时,TPP缔约方将通过中立的、无偏见的专家组解决争端。除几项特定例外,本章所设立的争端解决机制适用于TPP相关的所有争议。TPP缔约方的公众将可以跟踪整个进程,获得争端解决中提交的意见,参加听证会除非争端方另有约定,还可以获得专家组提交的最终报告。在争端解决进程中,设立于任一争端方境内的非政府组织可要求向专家组提交与争端相关的书面意见,专家组将予以考虑。
          如果争议无法通过磋商解决,缔约方可要求成立专家组。专家组将于收到磋商请求之日起60日内或收到与易腐货物相关的磋商请求之日起30日内成立。专家组将由三名独立于争端缔约方的国际贸易和专业领域专家构成。即使某一争端方未能在规定时间内指定专家组成员,也有相关程序保证专家组成立。专家组成员将服从于一定的行为准则,以确保争端解决机制的公正性。专家组将在最后一名成员确定后的150日内或在紧急情况下(例如易腐货物)120日内向争端方提交初步报告。初步报告将是保密的,供缔约方进行评论。最终报告须在初步报告提交后30日内提交,且必须在15日内公开,报告中的保密信息将受到保护。
          为了确保缔约方尽可能遵守协议,如果某一缔约方被发现未履行义务,且继续不履行义务,争端解决章节允许其他缔约方使用贸易报复手段(如中止优惠待遇)。在贸易报复手段使用前,违反协定的缔约方可通过谈判或仲裁要求一段合理期限以采取救济行动。

  第二十九章例外

  例外章节确保了所有TPP缔约方为公共利益进行监管的自主权,包括缔约方核心的安全利益和其他公共福利。本章纳入了1994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20条与货物贸易相关的一般例外,特别指出TPP中的任何条款都不应被解释为阻止缔约方采取或实施必要措施保护公共道德,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保护知识产权,执行与监狱劳动产品相关的措施,以及与不可再生自然资源保护相关的措施。
          本章也包括了与服务贸易总协定第14条与服务贸易相关的类似一般例外。
          本章包括一项自我判断的例外。该例外适用于整个TPP,明确指出一缔约方可采取任何其认为必要的措施,保护其核心安全利益。本章还界定了一缔约方对协定覆盖的投资可采取临时保障措施(如资本控制)限制资本转移的情形和条件,如出资、利润转移和分红、利息或特许使用费支付、合同项下支付等,以确保政府在收支平衡或其他经济危机或相关威胁下,保留一定灵活性,管理可能急剧波动的资本流。此外,本章明确了如果在TPP下提供信息违反缔约方的法律或公共利益,或者可能侵害特定企业的合法商业利益,则该缔约方没有义务这么做。当投资者对东道国的投诉挑战了某一缔约方的烟草控制措施,则该缔约方可选择否认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赋予的利益。

  第三十章最终条款

  最终条款章节定义了TPP的生效方式、修订方式、建立未来其它国家或单独关税区加入程序的规则、缔约方退出方式以及TPP的作准文字。本章还指定了负责接收和散发文件的交存方。
          本章规定,所有缔约方均同意并各自完成适当的法定程序,并书面通知交存方后,可对TPP进行修订。本章明确指出,所有缔约方均同意并各自完成适当的法定程序后,APEC成员、其他国家或单独关税区可加入TPP。最终条款章节还详细说明了退出TPP的程序。

英文好的朋友可以自己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官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