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跑偏调整问题

楼主(2015-11-08):
关于皮带跑偏问题已经困惑很久了。大学课程中学习的是“皮带跑紧不跑松”,另外许多皮带输送机设计手册中也是这么写的。但为什么实际中皮带却跑向松边呢?就是为什么实际中,当两个皮带辊筒不平行时,皮带向着松边跑偏呢?理论知识中的“跑紧不跑松”到底怎么理解?求解释,先谢过了!

网友:
跑紧不跑松,跑高不跑低。

网友:
跑紧不跑送,跑高不跑地,跑钱不跑后,跑大不跑小。

网友A:
楼上的观点都对,不过是在两辊平行度、水平等都差别不大的情况下,才符合上述规律。
如果偏大了,肯定往松边跑。
根本的原因还是受力分析,分析摩擦力所产生的分力的大小和方向。受力才是往哪跑的根本原因。
另外,调节的时候一定要慢,要微调。甚至是1毫米1毫米的调节,尾座调节螺栓要半圈半圈的拧紧,拧上半圈之后,让皮带跑一会儿,观察观察,再接着调,戒骄戒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观点都对,不过是在两辊平行度、水平等都差别不大的情况下,才符合上述规律。
如果偏大了,肯定往松 ...

谢谢了!看来还是我以前看书不够深入,看到受力分析自己就跑了。今天又重新静心看了看,确实如大侠所说。“跑紧不跑松”的前提是,两辊筒的轴线平行,也就是”跑紧不跑松“是针对锥形辊筒的,也就是我们常见的中凸辊筒。而我在现场调整时,”跑松不跑紧“是因为两滚筒的轴线不平行。纠结了几年的困惑终于解开了!!!

网友(点评):
非鼓型滚筒也是一样跑紧不跑送,是因为在辊筒轴向的摩擦力大于皮带拉力在轴向上的分力。

网友B:
皮带跑偏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皮带太长了,左右两边的周长不一样,就是喇叭口。
这样的皮带可能是因为左右两边的载荷步一样,其中一边长期受力,被拉长了。所以前后辊筒要是调平了,就一边松一边紧。要是都一样紧,就不平行。这样的皮带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在使用过程中实时调整,而且是不断的调整。那边多了就往另一边微调,转几圈了就再往另一边微调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皮带跑偏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皮带太长了,左右两边的周长不一样,就是喇叭口。
这样的皮带可能是因为左右两 ...

谢谢你的指点,刚刚出差从现场回来。其实,现场的皮带输送机使用没有问题,只是调整过程让我有点困惑,不过现在明白了。Tks all the same!

网友:
4楼和7楼说得很实际

网友(2019-03-02):
学习了,谢谢大家的分享。

网友:
不知道你是在什么上面用的,我了解一个东西叫做纠偏系统,听名字你就知道干嘛用的了,试用与造纸、防止、涂布等等类似场所

网友(2020-02-16):
请问是看那本书呢?我大学的专业没学到这个,不知道哪本书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