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式系统与闭式系统油箱的问题

楼主(2015-11-08):
小弟要做一工程车辆油箱,液压系统包括开式系统与闭式系统两个,但是不知道这两个系统可不可以共用同一个油箱呢?望大师指导

网友:
巨晕。
你发了那么多帖子,应该不是菜鸟了,就没有想到动动指头上网查查开式和闭式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些经验还请借鉴
1. 既然是有闭式系统了,自然是需要足够大的匹配的散热器
2. 另外既然是工程车辆估计 ...

比较全面

网友:
散热没问题就应该是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