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齿轮配合为什么内侧干涉? 外侧正常

楼主(2015-11-08):
锥齿轮配合为什么内侧干涉? 外侧正常, 小锥齿,M=2, Z=20;  大锥齿,M=2, Z=40

网友A:
小锥齿轮齿宽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锥齿轮齿宽是多少?

两个齿宽 都是 12 mm

网友(点评):
大齿轮齿形好像不对。

网友:
画图的问题吧,模型有误

网友:
solidworks里面自动生成的齿轮不一定正确,你按手册只要计算正确,把参数给正确加工出来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