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电机控制推拉运动

楼主(2015-11-08):
怎样用电机正反转控制推拉运动

网友:
滚珠丝杠,通过电机转速,转的圈数,丝杠导程空着往复运动

网友:
滚珠丝杠,同步带,线性马达

网友:
凸轮机构,连杆机构,丝杠结构,机械原理都有典型的旋转改直线往复运动的结构

网友:
看你精度要求了,要求高:滚珠丝杠,精度低:用连杆

网友:
电机-减速器-齿轮-齿条,齿条做推拉运动。

网友:
看精度了

网友:
看精度要求

网友(2016-03-04):
这个要看你的具体要求了

网友:
设置一个限位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