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油品铁含量超标与齿轮磨损

楼主(2015-11-08):
检测齿轮油铁含量超标(实测650),而危险值是300,油肯定是要换,关键是齿轮需不需要检查磨损情况?铁含量超标与齿轮检查之间有没有什么规定?或者这方面的专家们是怎么做的?真诚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侠。含铁量只是最粗糙和简单的监测。

如果都超了这么多了。肯定要检查齿轮的磨损情况。

非常感谢!

网友:
铁含量确实很大,如果减速箱载荷较大,建议换一种极压抗磨性能更好的齿轮油。
另外,如果取样部位在油箱底部,也容易出现铁含量大的情况。

网友(2015-12-17):
谢谢专业人士给的意见分享。

网友(2016-02-25):
您的铁含量超标严重,你送往第三方检测机构必做的项目是元素分析、铁谱,元素分析可以得到磨损部位的信息,如果存在一些污染物(比如砂石、水等),也能得到相关信息;分析铁谱是比较直观的看到油中的铁磁性磨损颗粒,判断磨损原因和磨损严重程度。
当然你也可以辅助做一下油液的氧化度和酸值(看是否老化),扫扫油的谱图,看看油本身是否存在问题。

网友:
希望楼主将后期的结果告诉大家一下啊,如果你在北京附近的话,我可以免费帮你测测。

网友:
这种情况,我建议再做一下元素分析和分析铁谱,分析一下到底磨损出在哪里(元素分析),磨损大概产生的机理(铁谱分析)。因为颗粒计数的作用是定量检测固体颗粒的个数,但没办法分辨是由二次污染(设备自身磨下的东西)还是外界污染,所以,您还需要做一下分析铁谱,专业人士在显微镜下直接观察磨损类型。

网友(2017-11-08):
镁超标 是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