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做这个零件加工中心要多久?

楼主(2015-11-08):
零件毛料是直径30的45钢圆钢,总长是83mm,需要上加工中心铣扁两面,如图所示。单边下去7mm。
10000件,请教大家做好夹具做一件要多久?或者加工费要多少?按60每小时计算。谢谢大家!!!!

楼主:
再打两个M14的牙孔,通孔。谢谢!

网友:
扁位深度没说,估计是扳手位。加工费共10元左右

网友:
带第四轴,5分钟不用

网友:
涨姿势的东西,跟踪学习下

楼主:
扁位深度单边7MM

网友:
为什么要上加工中心啊?精度不高工艺也不复杂,上加工中心多浪费啊

网友A:
感觉卧式铣床比较好,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卧式铣床比较好,快!

赞成你的看法

网友:
这个也上加工中心,赚的钱都不够设备折旧。

网友:
手动不便宜呀~~~

网友:
大批量生产的话,扁位可以选择车方机,成本低、效率高!

网友:
5分钟
普通铣 不可以?

网友:
普通卧铣会不会好点,这个件不复杂上数控床子浪费不

网友:
铣床做个工装搞定。量大5-6块钱报价,稳赚!

网友:
量大 做工装 15块钱一个

楼主:
大家是建议直接车出来,不用上铣床上做?目前我收到的铣床报价是8块钱,车报价是2块钱,材料费大概2块钱。有什么好的建议么?
做下来了给留言的朋友发红包。。。。留微信号

网友:
大批量适合分工序加工,使用卧式铣床装双刀盘直接铣扁(V铁定心、压紧),钻孔使用钻模板

网友:
10000件的话还是上加工中心比较好,这种精度小批量铣床就行了

网友:
我觉得用卡盘装夹立起来铣就可以了,也就5块钱搞定

网友:
做个工装,上立铣铣扁位,一次装10个到20个,一刀过,再松开翻面搞一刀

网友:
同上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