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读杂谈(热处理十五)

楼主(2015-11-09):
看了看昨天的帖子,几个我认为大家应该会有兴趣讨论的重要地方,居然一个参与的人都没有。心里突然有一种失落,但更多的是一种恐惧。我不知道是因为各位看官的水平太高,不屑于我的论调,还是大家觉得这些东西没有什么用,已经不屑一顾。呵呵,算了,不重要了。我已经越来越明白8爷说过的那些话的深意了。无事,我会继续写,但以个人之力实在也做不了什么了。

读书:《金属材料及热处理》 陆大纮 许晋堃 合编
   人民铁道出版社

   杂谈十五

在杂谈十四中,我们已经知道淬火缺陷主要由热应力和组织应力产生。在淬火冷却时,组织转变之前只有热应力,这是温度高,塑性好,所发生的塑性变形可以抵消部分内应力。而当发生组织转变后(MS点下),零件会同时受到热应力和组织应力作用,应力分布更复杂,稍有不妥就会引发缺陷,因此这是淬火的危险温度区域。

淬火变形一般由以下经验规律,可供生产中参考。当然,在后面讲晶格理论的时候,也可以用计算的方法进行计算。

1。实心棒状工件(如轴)整体加热淬火时,细长件易于淬成马氏体,故倾向于伸长,短粗件则倾向于缩短。
2。盘形或筒形工件的内孔变化对于厚壁的倾向于缩小;薄壁的倾向于扩大。凡是马氏体形成量大的倾向于扩大,凡是内外冷却速度相差大的倾向于缩小(或扩大的少)
3。内孔键槽在淬火时,只要淬硬了,一般槽口收缩;外圆花键则涨大。
4。淬火变形如为伸长,则在挥霍时可恢复一部分,回火温度越高,恢复量越大。但淬火时收缩的,回火时不易复原。
5。水淬比油淬产生的应力大。含碳量高的比低的产生的应力大(马氏体转变问题),因此水作为淬火剂时,易出现淬裂和变形。高碳钢比中低碳钢是易淬裂和变形。
 6。淬火后在淬不透情况下趋向于表现出热应力为主的变形特点,而在淬透情况下表现出以组织应力为主的变形特点。

内应力不可避免,于是为了控制与减小变形,防止淬裂,有以下工艺措施。

1。正确地进行锻造与预备热处理
钢件内部的某些组织缺陷如晶粒粗大、碳化物分布不均等常助长变形与淬裂,应通过锻造或者预备热处理设法防止或消除。锻造可以使碳化物细化与分布均匀,预备热处理(正火、退火)则能使淬火前的晶粒细化,组织均匀。
2。采取合理的热处理工艺
正确选择加热温度和时间,避免晶粒粗大、第二相;加热时安放平稳、受热均匀,防止加热时就变形,以及采用分级淬火、等温淬火等工艺。
3。正确选择冷却方法
冷却过程中,内应力很大,这个环节必须控制好。在保证足够冷却速度的前提下,尽量采用较缓和的淬火剂和预冷工艺,减少工件内外温差以控制变形。条件具备时,可以采用加压淬火,使加压产生的压应力抵消部分组织应力,减小变形。比如,一般薄件(摩擦片、薄片铣刀)采用夹紧淬火,而内燃机螺旋伞齿则采用专用的淬火压床。
4。根据工件形状,正确掌握工件浸入淬火剂的方式,具体如下。
      A。厚薄相差较大的,厚端先入。
      B。细长工件或薄片零件,应垂直液面入液。
      C。薄壁件和环形件,应以轴线垂直液面入液。
      D。有凹面或者盲孔德,应使孔朝上入液,以免气体排不出,造成局部淬不硬。
下图为示意图。

5。用堵孔和绑孔使各部分冷却速度尽量均匀。对一些非工作孔可用石棉、火泥堵塞,以减小淬火应力;截面变化悬殊处也可用铁丝或石棉、火泥绑扎以减小淬火应力。

对于无法避免的变形,很多零件在淬火后或淬火中采用冷校、热校、热点等方法加以校直。

淬火缺陷除变形和裂纹外,还有软点或硬度不足,这是由于加热温度或者时间不足,淬火冷却速度过缓,局部便面被气膜包围,以及表面氧化脱碳等造成的。可以通过正确掌握热处理操作规范,选用合适的淬火剂以及防止脱碳等措施加以解决。

今天的量较少。但是也总算是结了淬火这一章节。但是必须要说,关于淬火的东西远不止这几篇帖子。延伸的说,里面还存在大量其他的内容。但作为基本浅层的形象学习,这里就不延伸了。其他的部分,等到晶格部分在说吧。下周开始进入回火一章。也是大章。感谢。

网友:
大侠写的太好了,一直对热处理搞不太清楚,通过大侠的分享,可以好好学习下,补充下自己!多谢大侠

网友:
又学到了一些东西 表面上有些是可以 由于自己不深入或者不系统 组织形态上的灵活反应差了一些 还是谢谢了

网友:
有些方面确实比书本上的详细多了,学习了

网友:
1。实心棒状工件(如轴)整体加热淬火时,细长件易于淬成马氏体,故倾向于伸长,短粗件则倾向于缩短。    这句话什么意思,马氏体就会导致件轴伸长吗,

网友(点评):
你这个问题答起来涉及会很多。但是简单的说,热应力引起的变形表现为沿大尺寸方向收缩,沿小尺寸方向涨大,棱角变圆,平面凸起,现行区域球化。

网友(点评):
组织应力引起的变形正好相反,沿大尺寸涨大,小尺寸缩小,棱角变鲜明,平面凹陷。马氏体属于组织应力,所以有这么一说。

网友:
让大侠寒心了。
昨天的帖子我已抄下,里面好多地方不太懂,还是自己水平太次。往后会不断深入学习再回头重看,到时还望大侠帮忙解惑

网友(点评):
有看不懂的就翻翻之前的十四个帖子。特别是珠光体、贝氏体、马氏体转变的单独帖子。理解了那个回来再看就应该都明白了。

网友(点评):
一直在看,可能熟练就会通了。零侠

网友:
结束,消化

网友:
嗯,一直不知道孔在热处理之后到底是会变大还是缩小,今天看到这个才了解,多谢大侠!

网友:
收藏了 找来你之前的帖子慢慢看

网友:
后面提的减少淬火缺陷的办法很实用

网友A:
零式大侠,借此问个小问题,一直搞不太清楚材料中,结构、组织、相它们之间的关系。不知零式大侠能否简单的说说?
我先说说个人理解材料可以说是马氏体组织、奥氏体组织、珠光体组织;而马氏体、奥氏体等是因为组元有不同的结构;相是奥氏体、渗碳体、铁素体等。(自己说的都觉得有点乱)
希望大侠可以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点评):
先说相吧。相是具有结构相同,成份相同,性质均匀一致的组织的统称。因此,单纯说马氏体是一个相,奥氏体是一个相,但是珠光体实际上不应为一相,而是两相构成的混合相。相是一种热力学概念。宏观上,液相、固相等

网友(点评):
组织,是一种系统构成。是一种仅在性能上区别于其他系统的描述。因此,马氏体可以是一种组织,珠光体也可以是一种组织。这种性能上的区别取决于整个系统的整体表现,比如珠光体的两种相性能不同但统一为一种性能

网友(点评):
其实讲组织,实际上应该谈晶体排列的有序性。对于无序的结构,每一个相就是一个组织。对于有序的结构,有序聚合的部分就是一个组织。

网友(点评):
结构是一种很泛泛的说法。微观中可以指代原子构成,晶体类型,晶间排列等。宏观上也可以指代组织分层等。因此,只是一种说明一个系统构成的名次。

网友:
坐等大侠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零式大侠,借此问个小问题,一直搞不太清楚材料中,结构、组织、相它们之间的关系。不知零式大侠能否简单的 ...

多谢大侠的讲解,多少有点明白了,还是要加强看书啊

网友:
量少却很实用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