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讨论:主轴偏心,如何使工件不偏心

楼主(2015-11-09):
各位大神,小弟最近遇到个问题。如图所示,主轴径向跳动0.5mm,工件盘需要径向跳动0.05mm,转速300rap/min
求大神指导,有没有一个什么机构,可以使工件的径向跳动变小。

网友A:
楼主对加工工艺的概念有偏差,主轴径向跳动0.5mm还不送修,竟然还要继续干活。

网友B:
是呀,首先应该矫正主轴

网友C:
你的主轴装刀还是装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对加工工艺的概念有偏差,主轴径向跳动0.5mm还不送修,竟然还要继续干活。

恩,主要是设备还没有运行,可能是工人安装过程中,把轴给弄歪了,这个轴是一个接轴,电机的轴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呀,首先应该矫正主轴

恩,主要是设备还没有运行,可能是工人安装过程中,把轴给弄歪了,这个轴是一个接轴,电机的轴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主轴装刀还是装活?

装工件,不是刀。

网友:
没有好方法,换个吧

网友D:
1.把主轴装车床车小一点(或磨床)。
2.把工件盘固定在主轴上,上车床车工件盘(磨床也行)。
3.主轴退给加工商,要求重新制作。
我选择第三。楼主1.2里选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把主轴装车床车小一点(或磨床)。
2.把工件盘固定在主轴上,上车床车工件盘(磨床也行)。
3.主轴退给 ...

三楼,多谢,就是我的这个都一年多了,还是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