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柜设计方面求助

楼主(2015-11-09):
一图是一个钣金做的框架,这是用在电源上,里面要放入各种电气元件和板子还有散热器风扇什么的,现在经理让我把它改成用铝型材制作的框架,然后我就懵了,我找到的铝型材库里面的型材好像都是做工作台之类的,所以我画了一个二图的架子放了两块板,我在想我能用这种架子模型做机柜吗?还有我觉得机柜里面的结构好像还是做成钣金形式的好啊,我搞不懂经理的意思了问他他就回答自己去想。。。

一图

一图

二图

二图

网友A:
铝型材做骨架,然后钣金做封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型材做骨架,然后钣金做封板。

额,谢谢,铝板能作封板吗?还有铝板能不能做成钣金,能不能焊接?

网友B:
你这个看着应该不大吧,如果按你的想法用铝型材做骨架的话,周边是不是太大了点,最小的铝型材也得是20*20的吧。我觉得你可以看下铝合金的壳体,找一个合适的再稍微加工一下应该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谢谢,铝板能作封板吗?还有铝板能不能做成钣金,能不能焊接?

铝板能折弯,然后做成扣板的方式用螺丝固定在铝型材上。

网友C:
这就显得高大上了,呵呵

网友D:
引用 楼主:
额,谢谢,铝板能作封板吗?还有铝板能不能做成钣金,能不能焊接?

铝板焊接是不是不漂亮,拼接我倒觉得挺好看的

网友E:
铝型材的框架还是很好用的,有很多都是标准件了,只需要截所需的长度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看着应该不大吧,如果按你的想法用铝型材做骨架的话,周边是不是太大了点,最小的铝型材也得是20*20的 ...

总框架尺寸大约是700X450250,应该20X20的不算大吧,我画的用的是30X3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看着应该不大吧,如果按你的想法用铝型材做骨架的话,周边是不是太大了点,最小的铝型材也得是20*20的 ...

我想过壳体,可没资料参考凭空想也想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板能折弯,然后做成扣板的方式用螺丝固定在铝型材上。

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这里再把螺栓换成T型螺栓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显得高大上了,呵呵

就是因为铝型材贵吗还是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铝板焊接是不是不漂亮,拼接我倒觉得挺好看的

你指的是板之间用螺栓连接吗,还是怎么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铝型材的框架还是很好用的,有很多都是标准件了,只需要截所需的长度就行了

对啊,就是因为好用所以说要换的,关键就是怎么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这里再把螺栓换成T型螺栓

对头!

网友F:
引用 楼主:
总框架尺寸大约是700X450250,应该20X20的不算大吧,我画的用的是30X30的

最好用30的型材

网友G:
电源箱子全铝板材质的有现成的,可以买,我用过。要自己做你可以去看一下,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头!

是不是得有一块像这样,螺栓从外面拧进去,便于拆卸,像这样的方式设计中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好用30的型材

因为30系列强度适中而且应用广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源箱子全铝板材质的有现成的,可以买,我用过。要自己做你可以去看一下,仿。

我看过网上一些三维图,但不了解那种方式,型材截面好像变化多端,表示无从下手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因为30系列强度适中而且应用广泛吗?

你总框架尺寸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总框架尺寸不小

哦,我明白了

网友H:
直接用铝板做成钣金不就好了吗?

网友I:
这种东西经常做。估计经理是想让这东西轻一点。用铝板没问题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看过网上一些三维图,但不了解那种方式,型材截面好像变化多端,表示无从下手

不是型材,朋友,铝板做好的一块一块,用螺丝锁的,与型材无关。你可以去你当地的市场走一圈,很常见的东西,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得有一块像这样,螺栓从外面拧进去,便于拆卸,像这样的方式设计中有吗?

有,很多。如果对表明外观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以,因为这样会有个螺栓头露在外面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直接用铝板做成钣金不就好了吗?

乍一想那不就和原来一模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种东西经常做。估计经理是想让这东西轻一点。用铝板没问题的。

有这个意思,说轻便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是型材,朋友,铝板做好的一块一块,用螺丝锁的,与型材无关。你可以去你当地的市场走一圈,很常见的东 ...

好的,我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很多。如果对表明外观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以,因为这样会有个螺栓头露在外面

那如果有美观要求不让螺栓头外露,又要能拆卸,还有什么方法吗?我黔驴技穷了那个扣的方式美观但要从里面拆卸,总得有一块外面拆卸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有美观要求不让螺栓头外露,又要能拆卸,还有什么方法吗?我黔驴技穷了那个扣的方式美观但要从里 ...

我教你个绝招,在铝型材侧面打孔,在扣板攻压,侧面锁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教你个绝招,在铝型材侧面打孔,在扣板攻压,侧面锁螺丝

这个好啊,我在看选型书的时候以为型材内打孔只用于型材间的连接和固定,没想到这个。。。触类旁通差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教你个绝招,在铝型材侧面打孔,在扣板攻压,侧面锁螺丝

额,我想了一下,扣板上只需要攻螺纹孔吗?那板怎么定位啊,难道是我没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我想了一下,扣板上只需要攻螺纹孔吗?那板怎么定位啊,难道是我没理解

这个要靠你悟了,方法有很多种,只是看你怎么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靠你悟了,方法有很多种,只是看你怎么想

额,好吧,多谢,我再想想

网友J:
铝型材+铝板围板(阳极氧化) 成本肯定比不锈钢钣金件做的贵
电气柜我还真没见过用铝板和铝型材做的,常见的有碳钢喷涂或者纯不锈钢

网友J:
引用 楼主:
额,我想了一下,扣板上只需要攻螺纹孔吗?那板怎么定位啊,难道是我没理解

不需要攻丝的,在铝型材里塞浮动螺母,可以在铝型材的槽里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铝型材+铝板围板(阳极氧化) 成本肯定比不锈钢钣金件做的贵
电气柜我还真没见过用铝板和铝型材做的,常见 ...

框架用铝型材,里面的面板支架还是用钣金件,会不会比之前轻便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需要攻丝的,在铝型材里塞浮动螺母,可以在铝型材的槽里动的

你说的我没想明白,你觉得我这样可靠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我没想明白,你觉得我这样可靠吗?

当然可以,需要打孔攻丝工序,孔的定位尺寸超差的话会造成装配问题

你百度“铝型材螺母”

网友:
现在好多电器元件都有通用接口,用铝型材应该是为了安装那些电器元件,再就是重量轻,而且型材可以用接头衔接,让我想起了模块化手机……

网友:
这个 我们经常加工
加工中心 上 打点 攻丝 就类似这样的壳子

网友:
看看misumi的铝型材,你就知道你想怎么弄的了。

网友K:
铝板焊接工艺比较高。要是条件允许,就骨架和螺栓连接吧,有好多可买的标准件

网友L:
可以用有圆弧的型材,外观会好看点

网友M:
铝型材外侧的槽记得塞皮条,8个端面加封盖。铝型材你怎么做 ,直接切割机锯床切的,有误差了,封板和型材之间的缝隙在所难免了。所以感觉铝型材外观高大上不去的哇。另外,型材间的固定市场都有现成的角铁哇。

楼主:
引用 网友K:
铝板焊接工艺比较高。要是条件允许,就骨架和螺栓连接吧,有好多可买的标准件

螺栓连接若螺栓头露外面会不好看吧

网友(点评):
有标准带槽型材,螺栓隐藏在里边的。百度一搜一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可以用有圆弧的型材,外观会好看点

看着舒服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M:
铝型材外侧的槽记得塞皮条,8个端面加封盖。铝型材你怎么做 ,直接切割机锯床切的,有误差了,封板和型材之 ...

加槽条封盖是为了美观吧,角件连接会不会显得太厚重啊

网友(点评):
是的皮条包住槽,8个端面有塑料封盖包住好看点,市场上都有。角铁也有铸铝的

楼主:
我想问,外框股价和四周封板用铝型材,然后里面的部件全部钣金整体,再将两者焊接在一起,这种是可行的吗,还是不太好实现或者工艺上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谢谢,铝板能作封板吗?还有铝板能不能做成钣金,能不能焊接?

铝板焊接强度不好,最后拉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这里再把螺栓换成T型螺栓

铝板压铆螺母

网友N:
引用 楼主:
额,我想了一下,扣板上只需要攻螺纹孔吗?那板怎么定位啊,难道是我没理解

铝板上压铆定位销,型材上打孔

网友O:
用不上型材吧,如果设备柜子里面的东西不是很重的话

网友P:
楼主,我表示这些东西怎么这么复杂。可能我见的少吧!

网友Q:
从来不用铝型材做架子!直接方通焊接框架再封钣金!

楼主:
引用 网友N:
铝板上压铆定位销,型材上打孔

我百度了一下,压铆是不是相当于将螺母用压铆机直接与板进行连接吧,更方便吧,这种压铆拉铆应该多用于薄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O:
用不上型材吧,如果设备柜子里面的东西不是很重的话

里面东西挺重的,什么散热器电抗器什么的,我抬过有点重,可能用铝型材想减轻重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我表示这些东西怎么这么复杂。可能我见的少吧!

今年刚毕业没人教,都尼玛要自学,累觉不爱专业技能不扎实

楼主:
引用 网友Q:
从来不用铝型材做架子!直接方通焊接框架再封钣金!

里面用钣金,外框铝型材,钣金和铝板之间再焊接,这样工艺上可行吗

网友R:
我也是刚毕业,还不是这个专业的。。。目前也在做跟你类似的,想用铝型材做三轴机的框架,然后再在外面用钣金包上,还不知道可行不可行。

网友S: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得有一块像这样,螺栓从外面拧进去,便于拆卸,像这样的方式设计中有吗?

一般装有机玻璃用这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R:
我也是刚毕业,还不是这个专业的。。。目前也在做跟你类似的,想用铝型材做三轴机的框架,然后再在外面用钣 ...

怎么跨专业玩机械啊不过你说的我还真不知道,以前学渣现在辛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一般装有机玻璃用这个吧

看好像是多用于有机玻璃的装配,我也在想铝板这样装会不会太别扭了

网友T:
大哥你的第一张图纸能否发给小弟学习学习,670039769@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T:
大哥你的第一张图纸能否发给小弟学习学习,.

风道钣金,我发给你了,solidworks2015的,你可以好好看看

网友T:
引用 楼主:
风道钣金,我发给你了,solidworks2015的,你可以好好看看

谢谢大侠。。。。我怎么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T:
谢谢大侠。。。。我怎么打不开

你用什么打开的

网友U: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得有一块像这样,螺栓从外面拧进去,便于拆卸,像这样的方式设计中有吗?

类似这种的方螺栓我用过,稳定性一塌糊涂,其他楼里说的浮动螺母还行。
还有按照楼上所说固定螺丝都放在内侧面,最后一面用铰链和锁只做一个门,这样所有的固定螺丝都在内侧,你可以考虑下是不是需要。

网友V:
刚毕业新手,以前接触切磨削加工工艺多一点,对钣金了解较少,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U:
类似这种的方螺栓我用过,稳定性一塌糊涂,其他楼里说的浮动螺母还行。
还有按照楼上所说固定螺丝都放在 ...

浮动螺母是不是跟压铆螺母有点像,只不过浮动螺母是可以取下的,还有留一扇门做成合页和锁形式的我想过,但用在机柜上怪怪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V:
刚毕业新手,以前接触切磨削加工工艺多一点,对钣金了解较少,学习下

刚毕业就是白纸啊,需要大量的学习实践,现在努力恶补中啊

网友Q:
引用 楼主:
里面用钣金,外框铝型材,钣金和铝板之间再焊接,这样工艺上可行吗

不建议这样做   一来费事  二来在机壳强度方面焊接的绝对比铝型材搭的强太多  第三  外形上铝型材搭建的搞不出来那么多造型也不好看!图片的都是钣金的!

网友Q:
这我自己做的   用型材根本搭不出来

网友W:
引用 网友Q:
这我自己做的   用型材根本搭不出来

什么东东 高大上啊!渲染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W:
什么东东 高大上啊!渲染了吧

这是实物照片   稍微PS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Q:
不建议这样做   一来费事  二来在机壳强度方面焊接的绝对比铝型材搭的强太多  第三  外形上铝型材搭建的搞 ...

你这个看起来好高端我想问一下,里面钣金压铆然后和外面铝板螺钉连接,这样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百度了一下,压铆是不是相当于将螺母用压铆机直接与板进行连接吧,更方便吧,这种压铆拉铆应该多用于薄 ...

薄板与铝型材之间可以拉铆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