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孔配合的疑问

楼主(2015-11-09):
轴孔配合:
1、间隙配合:一般间隙能达到多少?
2、过盈配合:一般间隙能达到多少(负数)?使用过盈配合达到紧固作用,是什么力还是力矩使得有紧固的效果呢?
3、过渡配合:如何理解的,因为轴外径和孔内径是个具体的数值,我认为要么是间隙配合,要么是过盈配合,为啥还有过渡配合的情况,难道针对具体的一根轴和一个孔,有时候是间隙配合,有时候又是过盈配合?

麻烦各位同仁解释。。。。

网友:
大侠不如去找本大仙的机械设计手册,看看第一卷的公差与极限配合。比这等答案快多了。

网友(点评):
楼主很好学的说,有问题就发帖问,这样的效率高呀!

网友(点评):
呵呵,那应该回答一下?

网友(点评):
俺让贤不在达人面前弄斧

网友(点评):
LIAO大说笑了

网友:
1。间隙配合,要看多大的轴径,什么配合系列,什么精度等级。以A13为例,大轴径时3mm的间隙量也不是不可能。
2。过盈配合,具体负多少,你自己要算。单看数值的话,手册上比较详细。过盈计算,考虑实际需求,是力需求还是扭矩需求。然后计算两个极端值,即满足需求的过盈最小值和破坏时的最大值。以这个两个值来选择配合带。
3。过渡配合是大批量生产时采用的一种配合,目的是在大批量中寻找满足贴合配对的零件。

网友:
基础的东西还是得看书
概念抓起。。否则对你以后理解会偏差的

网友:
在这里说不清的,建议找本公差配合的书看看

网友:
开始学就看书学扎实了

网友:
根据机械手册和厂内机加工的技术。。

网友A:
每个人都在说去看互换性与测量技术这本书,但我觉得很少有人能把公差和配合讲的很透彻,很多教材上讲的很模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人都在说去看互换性与测量技术这本书,但我觉得很少有人能把公差和配合讲的很透彻,很多教材上讲的很模 ...

哥们,我要狠狠滴顶你!!都说要看书,看书要是这能理解透彻,还要论坛干嘛

网友:
受限于文字表达的能力,这个确实不好讲,面对面也许能说明白

网友:
教材里对这一点没有做出解释。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想过,但确实没有一个定数,分情况的

网友:
手册上有说明的,而且还配有各种案例可以参考,
楼主不妨去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