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位公差作何解?

楼主(2015-11-09):
零位公差,我的理解:20H7(+0.021,0),检验的时候,检测出的尺寸为20.000或20.021时,判定合格还是超差的依据。不知是否正确?我在网络上没有搜索到。

网友:
按照数据判定是合格的,
一般情况还要更严谨的考量检测环境与量具精度问题,
否则争议还是可能存在。

网友(点评):
可能我表的达的不清楚,零位公差:就是判定尺寸刚好在上差或下差时,是否合格的依据。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点评):
俺已经明确表达,楼主何需再在自我挣扎。

网友(点评):
一般这样的情况,有的是请第三方测量结构检测的。我是想了解零位公差的意义,我再查查。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点评):
再查GB资料,验收极限有两方法,1、安全裕度法:向工件公差带内移动一个安全裕度A来确定;2、极限值法,安全裕度A=0,①对要求符合包容要求;②对工艺能力指数;③对偏态分布的尺寸;④对非配合和一般的尺寸。

网友:
极限公差需要多次测量,或者统计测量,不能按照一次的来,如果反复测量或者计算数据后发现还是上限就判断合格

网友(点评):
这个也清楚,但第一次看到:零位公差。想了解的细致一点。

网友(点评):
看看公差与配合的第一章,上面有详细的解释

网友:
质检工作吧

网友(点评):
不是做质检的,是听同事说客户有这个要求。所以想了解一下。

网友:
3楼说的很清楚

网友:
不合格!零位公差是指最上差和最下差都是不合格!例如20H7(+0.021,0)检出来尺寸是20或者20.021都是不合格的!

网友:
第一次听说,学习了

网友:
极限尺寸:尺寸要素允许的尺寸的两个极端。实际尺寸应位于其中,也可达到极限尺寸。
以上这都是书上写的
不知道那个“零位公差”是什么意思,难道是20+0.00,—-0.00?这样标根本没有意义。

再举个简单的例子
某厂招收普工,年龄要求25---45周岁,25周岁、45周岁的人去应聘年龄方面自然是合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