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人指点一下工艺

楼主(2015-11-09):
请高人指点一下工艺

网友:
来看个热闹

网友:
这玩意是干啥用的?

网友:
之前见过一个德国机床的加工,上面就有类似的弧面结构,人家就是一次性加工的

网友A:
俩东东,都分半干,不就完了吗?
环干一半,别动,
干轴一半,切环,
轴固定,限制环,干轴,
固定环,
限制轴,干环

网友(点评):
有点绕,用什么设备能干出来啊

网友(点评):
普通车床就能干。

网友(点评):
普通车床确实能做,车一半,在用特种胶固定车过的另一半,车完后溶解胶。

网友B:
这个就是车床的活,车床是不是数控关系不大。
普通车床要用成型刀,数控车床用单刀靠编程会方便一点。
论坛有现在还干活的高手,做出来不会费力。

网友:
有人想做可以找我,给钱就做没生意了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车床的活,车床是不是数控关系不大。
普通车床要用成型刀,数控车床用单刀靠编程会方便一点。
论 ...

大师,膜拜您老!!

网友:
表面抛光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车床的活,车床是不是数控关系不大。
普通车床要用成型刀,数控车床用单刀靠编程会方便一点。
论 ...

前辈   。能指点一下具体工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俩东东,都分半干,不就完了吗?
环干一半,别动,
干轴一半,切环,

具体怎样限制、、????

网友:
像工艺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   。能指点一下具体工艺吗?

有具体图纸,工艺才能详细编。
一般点说,这个东西一次装夹车不合适,掉头车是必须的。掉头,就有个保证同心度的问题,先得有手段保证。如果工件足够大,尽量用一夹一顶。
车的时候,圆环放不放在对称面,可以考虑一下,依用的刀具使用方便而决定。
尽量把圆环车准确再分离。
分离前保证有一个内端面车好。
用夹具把分离后圆环固定在这个端面,然后精车绕工件轴线回转的弧面。
不管普车或数车,车圆环至少需要用两把刀;精车弧面,普车可以用回转刀,数车可以靠编程。
车弧面用回转刀具,好像我在论坛贴出过。

网友:
以前看过把一段圆棒用普车成一个六面都有孔的小正方体,正方体里面还套着两个类似的小正方体。这个和那个视频有点像。

网友:
看过一个视频,有人用普车干的

网友:
能问一下用在哪里的吗

网友:
好像看过这样一个视频。

网友:
有没有图纸,,,看看;这是装配件,还是一次加工出来的

网友:
还是么有说出来怎么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