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液压剪板机上面的蓄能器(氮气),请教

楼主(2015-11-09):
液压剪板机上面回程用的,是个气囊式蓄能器,上面气囊里面充氮气的,下面有2个连接管,一个是连接管接液压阀块(应该是个进出油的,中间图所示的四方螺栓应该是个截止阀,控制油路通断的,因为螺栓前部是锥面),一个是连接管接回程缸的。今天拆开了回程缸和工作缸更换密封圈,等安装完成后,该此设备应如何调节,或者操作步骤?
先在这里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A:
楼主说的东西是气囊式贮能器,不只是“气瓶”。这个东西的结构和用法,找本液压元件方面的书读一读,或者用“气囊式贮能器”为关键词,网上搜一搜就能够知道。
贮能器没损坏,只是换油缸密封件的话,只要油管没接错,就不关贮能器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东西是气囊式贮能器,不只是“气瓶”。这个东西的结构和用法,找本液压元件方面的书读一读,或者用 ...

先谢谢老先生的帮忙,恩,我查看了相关书籍资料,确实是气囊式蓄能器!
书籍及网络只有相关的结构图及说明介绍,没有具体得操作流程,求老先生指导哦或者提供一下相关的关键字搜索!
拆卸时,为了方便拆卸,气囊里面的气体,蓄能器、管道及回程缸里面的液压油都已经放掉了,按照老先生的说法,只需要重新连接管道及回程缸后,蓄能器里面重新充入氮气就可以了吗?还是需要重新启动液压泵后再进行蓄能器充氮气,以及截止阀需要调整吗(说白了就是需要充液吗及如何充液)?(截止阀如果不做调整,是一直处于关闭状态的)

网友:
气囊式蓄能器在进行拆卸或者维修时必须先进行泄压。通常就是连接油箱的一根油管必须打开,此时液压站必须是完全停止状态。待蓄能器内部的压力泄完,方可进行其它工作。1,对蓄能器充氮气不用启动液压站。直接连接充氮气车看压力表就可以。具体需要对少压力需要根据你的系统压力来进行计算。2。这个其实是两用的截止阀必须是出于关闭状态,3,一般我们蓄能器充6-7KG。当然最重要的是安装好后必须进行试机,观察压力情况。也就是设备的动作状态,在对氮气压力做调整。正常情况下设备说明书会注明次压力的。如果没有说明书就只有进行多次的调试了。

网友A:
贮能器下面连接的方块,应该是个截止阀,用来断开贮能器与液路联系的。
油缸更换密封,和贮能器没有一点关系,把截止阀一关就行。同样,如果更换贮能器,也只要把这个截止阀关死,也就就两不搭界。
现在你们做的完全没有必要,自己给自己添乱。不过已经做了,下次记住就可以,不必去埋怨谁。
贮能器充氮气要注意安全。找到贮能器说明书好好读一读,详尽的说明书,会有这方面的操作方法的。根据贮能器的压力等级,冲氮压力不同。
贮能器如何使用,你还是多读点资料,仔细消化,相信一定能掌握的。这样学到的本事才扎实,是自己的,比听我说上三五句要好。
没有哪个师傅比技术书本和互联网更强的。

网友:
你要用专用的储能器充氮表充氮,充氮压力根据工况是系统压力的60%--80%。

网友:
警告:氮气瓶和氧气瓶颜色不一样,不要充错了。后果很严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谢谢老先生的帮忙,恩,我查看了相关书籍资料,确实是气囊式蓄能器!
书籍及网络只有相关的结构图及说 ...

你如果把蓄能器中的气体放了,那你要让蓄能器厂家给你充气,且充气压力达到充气压力设定值。建议你先按设定压力值充好气,然后再链接液压管路,管路连接好后,加压、放气、让执行机构往复运行几次,用压力表打表主回路压力,主回路压力合格后,再侧一下蓄能器压力值,看是否需要调整。

网友:
气囊里面的气体需要重新充氮气,压力到你使用系统压力的80%

网友:
蓄能器的阀还调节啥,处理问题时泄压,你说的那个四方螺栓就是泄压用的啊,泄完压关闭泄压阀系统启动就自动充压了,前提是气囊里面的氮气压力正常,平时维护定期测压就成了,把最顶上那个帽子拧开就能测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贮能器下面连接的方块,应该是个截止阀,用来断开贮能器与液路联系的。
油缸更换密封,和贮能器没有一点关 ...

不懂就别乱知道人家,那个截止阀是泄压用的,平时都是关闭状态,只有泄压时才打开,你到底有没实际操作过啊